PCIE等外设如何使用?

楼主(2016-04-01):
请问下有经验的大虾,有PCIE外设和DDR3外设的FPGA,是不是直接在Qsys里面例化就可以使用了?
那如果不跑Qsys的话,使用起来难不难?这两种情况下,速度差异大不大?

另外,如果DDR3级别的速度,对打样厂是不是有要求,比如jlc的fr-4的板子还能不能用?

网友:
不跑QSYS也可以,直接IP例化,需要你自己再封装一层,DDR3的话要看速率了,最好是做一下阻抗。

网友:
PCIE如果不用Qsys的话,如果模块多的话,很多胶合逻辑要自己弄,麻烦点
接口都是avalon总线,貌似高版本的软件,接口变成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