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的16GU盘摔了一下变成64M了还能恢复吗?

楼主(2016-04-01):
不是扩容盘,之前用得好好的,就是摔了一下就变成几十M了,然后提示未格式化。这个还能修修吗,数据丢了太麻烦。。。

网友:
掉了一根地址线

网友:
额,好奇怪的感觉

网友:
哈哈,补焊试试。。。

网友:
拆开来看看,不是塑封的话,把管脚焊接一下,不行就低格试试.

网友A:
我的一个,买了几年的64G sandisk的TF卡,能读里面内容,不能删除,不能格式化,怎么办?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买了几年的64G sandisk的TF卡,能读里面内容,不能删除,不能格式化,怎么办?先谢谢! ...

估计是写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买了几年的64G sandisk的TF卡,能读里面内容,不能删除,不能格式化,怎么办?先谢谢! ...

“写”控制线断了?

楼主:
我把U盘拆开了,里面是类似于SD卡的一个玩意儿,根本就没有电路板!摔得那一下把他摔裂了,所以估计是没得救了,所以还是结贴吧。

网友B:
好歹64M的一个U盘呢!我记得我当初(03年的样子),一个64M的U盘买了接近400块,爱国者的,当时自我感觉好刁。现在感觉自己那时候好二!翻翻口袋,最小容量的U盘是朗科U903,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买了几年的64G sandisk的TF卡,能读里面内容,不能删除,不能格式化,怎么办?先谢谢! ...

我有一个一样的卡,应该是内部升压坏了,不能“编程” 了,失败的是,之前没有弄上几个PE系统,只好作为纪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歹64M的一个U盘呢!我记得我当初(03年的样子),一个64M的U盘买了接近400块,爱国者的,当时自我感觉好 ...

别这么说,当时买的起这么高级的电子产品的你确实很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说,当时买的起这么高级的电子产品的你确实很刁。

确实,屌的一踏糊涂。

网友D:
从科学的角度看,再次摔一下恢复的几率是有的,当然一次不行就再一次,不行换个姿势再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科学的角度看,再次摔一下恢复的几率是有的,当然一次不行就再一次,不行换个姿势再一次...... ...

对,修复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再摔一次,如果没有用,那就再摔一次

网友:
我最早的U盘是 是16M 还是32M的(记不太清了),当时U盘刚出来,现在 应该还能用,在吃灰。

网友:
被看不见魔术师狸猫换太子

网友:
我也有一个64M的优盘,所以说优盘容量小,但是还是能用的

网友:
可能是线断了

楼主:
闪迪的东西,做成了类似于TF卡的结构,只不过不是SD接口而是USB接口了,所以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东西了,好比是SD卡摔裂了,那玩意不是我能修的了。应该是闪迪的机械设计有问题,这个东西装在U盘的外壳里有未释放的应力,摔了一下应力释放了,U盘也就game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