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SSD盘后的得失谈,共各位参考和拍砖。

楼主(2016-04-02):
1、祭出我现在盘的样子:

这是经过一系列调整后,打算以后就这样子运行了。

2、加装SSD后没进行调整时的样子:

可以看出,系统的C和D盘位置反了,正常的话,C是在D的前面的,只因为我把这个240G的SSD分成了两区,一个用作系统WIN7,另一个打算用作WIN10或者LINUX。分给第一个120G后,剩下的只有103G想必大家知道个中原因,这里不浪费打字了。CD盘符相反的原因只是把系统装在了103G的后一分区上了。

在单硬盘时代,我500G的硬盘分了4个区,分别是50G的系统区,后边的3个区平分剩下的450G空间,C盘做系统,D盘放软件,E和F放资料等个人文件。相信绝大多数人如此。

开始图省事,想直接用原来的镜像,把系统恢复到SSD的120G分区,并且把旧硬盘的系统区(C盘)空间拿出来利用,但盘符太多有点乱,就想把旧硬盘的C盘和D盘合并为一个盘,还是作为软件盘,这样原来的E盘和F盘盘符不变,资料还是老样子,一切跟加SSD前一样,但想法还是不太现实。

首先第一个困难就是C盘与D盘的合并问题,原来C盘是系统盘,设定为主分区,DEF为扩展分区,我把C盘删了,D盘也删了,但通过WIN7自带的分区管理程序试图将D盘以扩展卷的形式去吞并C盘,没能成功。后来想其实也没必要,CD合并将会产生一个200G的存放软件的盘,我没有这么大的软件,空间的浪费严重。

现在还是按原来的分区模式使用,结果发现这样很好的,原来的C盘当软件安装盘,50G也够了,原来的D盘当作资料盘,相当于我现在又加了一个资料盘,岂不更好?

当初在决定这么做之前,还是有做资料的备份,以防万一,但资料的传输让人生不如死!

这速度咋差距这么大呢?

只传一个盘的数据如何?

还是速度有差别?何解?这个速度,是通过一个WD Elements的1T活动硬盘向笔记本的500G日立硬盘写数据,这个日立硬盘是通过一个托架装在原来的光驱口的,硬盘直接装的时候,速度能达到70MBps,经过一个托架的转接,速度成了这鸟性。。。。。。

网友:
小文件多, HHD就是这个尿性.
  但是你的情况太复杂了,看了半天不是很懂,
其实最好是SSD分2个区, HDD分2个区,
分太多了,加上局域网的共享盘.
最后你都晕了.

网友:
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
基本没看懂内容。

网友: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不需要分太多的分区,主要是系统和程序一个分区,数据资料一个分区,剩下备份之类的看看是不是需要就够了,因为分区太多,常常会遇到某个分区磁盘空间不足而其他分区尚有剩余,但是剩余空间加起来足够,单独用哪个都装不下的尴尬情景。现在win7/8/10都非常稳定了,不需要常常重装系统,所以我的原则是尽量少的分区,满足重装系统不需要格式化数据盘就ok,至于应用程序现在也没什么是绿色的,和系统弄在一起在SSD上才有优秀的性能表现,备份只要备份数据就好了,系统备份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重装一遍系统也就是半小时的事情,备份占据空间太大

网友:
额,不就是CD盘符错误么,是可以修改的,用这个软件DiskGenius,盘符可以修改过来,还有就是楼主同时移动或者复制多个文件,速度基本都会慢下来,传输速度和传输的文件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以前也是分很多区,现在简单了。SSD做主系统区, HDD分两个区,一个小的区做后备系统区装XP或linux,不分配盘符。另一个做工作盘,资料分类放一个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调整分区神马的,用DiskGenius,还能检测4K是否对齐,至于分区拷贝,ghost就ok了,即使分区大小不一样,但是目标分区有足够空间存放也可以复制过去的,把通用PE装硬盘,这些工具在里面都有了,只要你有时间。。

网友A:
attach://316210.png

128G的MS.2浦科特SSD硬盘,就1个区,装系统和软件;500G西数黑盘,就1个区放资料;64G的海淘的雷克沙SD卡,长期驻留SD卡槽中,系统BitLocker加密,工作空间。SD卡不管坏没坏,使用不超过两年必换,且SD定期备份。
PC:连想都不要想X250
================
编辑错别字

网友:
LZ弄个PE,开机进PE拿Ghot传输不要太快,windows下文件传输是按照文件来的,大量的小文件及其占用时间,ghost直接读文件系统,排序以后按照扇区复制效率会高出几个数量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tach://316210.png

128G的MS.2浦科特SSD硬盘,就1个区,装系统和软件;500G西数黑盘,就1个区放资料;64 ...

64G的sd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tach://316210.png

128G的MS.2浦科特SSD硬盘,就1个区,装系统和软件;500G西数黑盘,就1个区放资料;64 ...

如果你用上一段时间20多英寸的显示器以后你会发现你对笔记本的小显示器已经不爱了。

个人经历了  台式机15CRT-17CRT-17LCD-17TFT-14.1LCD-15LCD-23.6LCD后发现再看15LCD都觉得小很多。很不适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4G的sd卡是做什么用的?

图纸、程序等等职业相关的,直接SD里操作,定期备份。在速度方面略受牵制,但是有时换电脑用的时候,只要把SD拔出来拿过去就行了!携带方便,确保了“工作现场”的唯一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上一段时间20多英寸的显示器以后你会发现你对笔记本的小显示器已经不爱了。

个人经历了  台式机 ...

*宝两百多买了个X250的二手底座在厂里用,最低配置那种:1个VGA+1个USB3.0+3个USB2.0的,VGA显示器接在底座上。
电源适配器有5个(其中两个方头,三个圆头+圆转方的转接头),鼠标也好几个。
唯一遗憾的是二手底座不带钥匙,不小心按到,就把电脑弹出来了。
==================================================
我一直选用Thinkpad,是为了PgUp和PgDn这两个按键。至于为什么选小尺寸,因为我本人小儿麻痹症,携带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程序等等职业相关的,直接SD里操作,定期备份。在速度方面略受牵制,但是有时换电脑用的时候,只要 ...

顶你,现场唯一性也是我喜欢的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程序等等职业相关的,直接SD里操作,定期备份。在速度方面略受牵制,但是有时换电脑用的时候,只要 ...

有想法,不怕SD卡突然坏了?

网友D:
记得前几天楼主也是问过关于装SSD后是否保留原C盘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是装SSD系统时拔掉HDD,装好后再插上.启动时提示两个系统.进入系统关掉一个即可.这样就算SSD挂掉,原系统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E:
笔记本就一个512G的SSD,不用纠结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不怕SD卡突然坏了?

定期备份,不要热插拔,不放心就隔个一两年换张SD卡,不要贪图便宜搞小品牌的就行,原先的当做备份卡用。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过用坏的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前几天楼主也是问过关于装SSD后是否保留原C盘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是装SSD系统时拔掉HDD,装好后再插上. ...

现在基本按你的这个方法弄的了,也是保留了C盘,不过我把这个盘当D盘装软件来使了,万一真的SSD挂了,这个盘还可以用作C盘,回归老样子。。。。。

网友:
系统盘SSD,其他的机械盘,随便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就一个512G的SSD,不用纠结这些了

你这512G是如何分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不怕SD卡突然坏了?

他都说了,定期备份。。。。

网友:
SSD 直接一个分区就行了 然后 一个机械盘也一个分区完事 系统、软件放SSD 数据放HDD完事

网友:
老笔记本光驱一般是IDE接口的,速度肯定快不了。

网友:
ssd系统一个分区。hdd4个分区,一个程序,一个开发环境,一个临时资料,一个大杂烩。另外备一块盘,专门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512G是如何分区的呢?

楼主:
貌似阁下的分区有点头重脚轻,

PS:您的512G是哪家的产品?我的是INTEL SSDSC2BW240H601,也不知道是否正品。。。。。

网友:
你这个不正常吧,我笔记本用的就是双硬盘,还是2。0的SATA口,固态盘与机械盘之间传输都在几十兆字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阁下的分区有点头重脚轻,

PS:您的512G是哪家的产品?我的是INTEL SSDSC2BW240H601,也不 ...

C盘装系统跟软件,肯定要足够大,我会告诉你有个开发app的软件就将近30G吗?

之前我也有个240G intel的SSD,换电脑后闲置下来,送人了,现在这是笔记本自带的,三星的,具体型号不清楚,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