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E5532+LM1875功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4-02):
我做的NE5532+LM1875的小型功放板子,中午测量时LM1875输出十几mv,电源输入稳定在十一伏左右,。下午加上了一个3W4欧的扬声器,然后测量电源端发现电源从二十伏下降到了十三伏,刚开始上电扬声器还会响,不一会冒烟烧了。测量了下LM1875输出变成电源的电压21V了。。。不再是十几毫伏。。。怎么回事?--我电源用的是双16V100W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大约在22V左右。请大神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怎么回事了?我把两个lm1875换了之后还是一样。

网友A:
没有输入的时候,1875是不是有直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入的时候,1875是不是有直流输出?

是,LM1875输出的是板子输入的直流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LM1875输出的是板子输入的直流电压值。

1875的输入脚如果有输入电容,那就是1875坏了。
否则测一下5532的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5的输入脚如果有输入电容,那就是1875坏了。
否则测一下5532的输出是否正常。 ...

我换了LM1875也是一样,这是原理图,您看下。 怎么测量NE5532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LM1875也是一样,这是原理图,您看下。 怎么测量NE5532输出是否正常? ...

有万用表吗?
如果有,基本上能就搞定了。
测一下电源,输入,输出点的电压,再来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万用表吗?
如果有,基本上能就搞定了。
测一下电源,输入,输出点的电压,再来问吧。 ...

我测了一下,发现我电源有问题,我的双桥电源输出22V,经过稳压管输出12V,一旦上电电压会从22V开始出现一升一降的情况,负电压越负,而正电压越小。

网友:
你电路图是正反馈,不能正常工作的,非常可能自激烧掉。还想问一下1875有无散热器的?

网友:
这电路图能看出来反馈吗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回输接错了,能工作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回输接错了,能工作才怪。

这~我错了。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万用表吗?
如果有,基本上能就搞定了。
测一下电源,输入,输出点的电压,再来问吧。 ...

大哥,这是我测到的数据,1875上电没多久就很烫了,而且这数据还在一直增长,我都不敢接扬声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是我测到的数据,1875上电没多久就很烫了,而且这数据还在一直增长,我都不敢接扬声器了。 ...

上面不已经找到问题了吗?
10楼的alias,反馈的20K电阻应该接到4脚,你接到电源负去了,输出几十mV没有什么问题。

5532的1脚和7脚是输入,没有信号的时候在10mV左右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A:
还有,你的1875是不是昨天就烧坏了。

网友C:
感觉楼主位的贴图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位的贴图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觉得,已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1875是不是昨天就烧坏了。

昨天的电路错误我改过来了,板子也改了。还有昨天那块1875暴走了。

网友D:
楼主哪里搞的正品1875,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搞的正品1875,求地址

怎么看出这是正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搞的正品1875,求地址

这个是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3v36bakf08d

网友E:
看不清是不是正品,最好加个散热器吧,这货接错容易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清是不是正品,最好加个散热器吧,这货接错容易烧掉。

恩恩,曾经刚开始电路自激就会很烫。

网友(2019-07-28):
学习了,还好我上次玩没有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