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脱机烧录器 的春天--FLasher ARM使用总结

楼主(2016-04-02):
Flasher overview
Flasher is a programming tool for microcontrollers with on-chip or external flashmemory.
Flasher is designed for programming flash targets with the J-Flash softwareor stand-alone. In addition to that Flasher can also be used as a regular J-Link.
.特点:
三种启动模式:J-Link模式、脱机模式 以及 MSD(大容量存储器)模式.
支持所有 ARM7/9/11, Cortex-A5/A8/A9, Cortex-M0/M1/M3/M4/M7内核芯片.
JTAG/SWD脱机烧录器(只需设置一次,就可以脱离PC机独立为芯片编程).支持芯片内/外部FLash烧写.
使用步骤:
1、安装J-LINK 软件
2、建立J-FLash工程
3、下载文件到FLasher ARM
4、开始Stand-along 脱机烧录
山上的Segger FLasher ARM 山上的Segger FLasher ARM 山上的Segger FLasher ARM 山上的Segger FLasher ARM 山上的Segger FLasher ARM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和原版一样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价格

网友A:
买这个的都是NC了……

楼主:
可以当普通J-link用的,我也是看segger官网英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的都是NC了……

好吧,买不起德国原装货。
X宝除这个FLasher支持ARM芯片比较全,还有别的选择吗?求土豪推荐

网友B:
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楼主牛逼{: ...

握个爪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楼主:
X宝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握个爪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自己山寨的么?有坛友福利吗?

网友:
看似还行,等待小白试用

网友:
动不动就说春天,说得好像真没有仿真器用似的,赶紧把柜子那堆nucleo掰断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山寨的么?有坛友福利吗?

优惠后也不会低于4位数,你舍得?
马云家做脱机烧录的好多家了,我记得有一家支持最多芯片的也才800多(貌似要砍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买不起德国原装货。
X宝除这个FLasher支持ARM芯片比较全,还有别的选择吗?求土豪推荐 ...

全有鸟用。支持飞,st.nxp的马云家就有,够大部分需求了。而且人家带电池,随身携带。
而且这个一次只能放一个固件吧,哪家企业烧录没有个10个固件的,每次烧录还要连电脑一次?最重要的是,这个是明文存储,明文,明文

网友:
看起来很新鲜的样子,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有鸟用。支持飞,st.nxp的马云家就有,够大部分需求了。而且人家带电池,随身携带。
而且这个一次只能 ...

呃,中招了。没用st,NXP,freescale的芯片的,想要脱机烧录,淘宝上只有这个了。
要移动,用充电宝~
Flasher带网线,貌似支持远程功能(还没研究)
使用下来感觉功能比较强大,毕竟有segger背书。所有功能都支持,按照说明书做就可以了。

网友C:
坐等开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坐等开源啊

开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坐等开源啊

不过,坛子里有其他人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坛子里有其他人在开…

首先要有一个样机,当然,taoist这样的大牛另外

楼主:
样机不得5、6k一个,成本略高啊!

网友:
这东西高于100卖不出几个。

网友:
可以脱机加密吗?

网友:
山寨的业界良心, 能改进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坛子里有其他人在开…

有论坛开源的连接嘛?
这价格 只有企业用户购买了。。。

网友:
楼主似乎专攻jlink山寨

网友:
V4还是pro?

网友:
把价格更亲民些,会有一定市场的。

网友E:
广告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告贴而已!!!!!!!!!!!!!!!!

必须的哇!过两天不用了。为卖二手预热下!
寻找接盘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的哇!过两天不用了。为卖二手预热下!
寻找接盘侠

是卖家就大大方方承认了呗
说啥找接盘侠

网友(2016-07-04):
什么价位?和山寨的 jlink-v8 价格比较?

网友:
同问:什么价格?什么价格?什么价格?什么价格?什么价格?什么价格?

网友:
还有人关注呢。呵呵。不知道楼主广告后卖出了几个,上个内部照片看看

网友F:
看看正版的图片
attach://333643.jpg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正版的图片
attach://333643.jpg

这个是老版本了吧。新版本是stm主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正版的图片
attach://333643.jpg

按键是用转接垫起来的-_-#

网友F:
我这个是在易络盟上花500多买的,只能烧写POWERPC   ,Taoist说能改一下可以烧ARM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要不要测绘PCB 也克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是在易络盟上花500多买的,只能烧写POWERPC   ,Taoist说能改一下可以烧ARM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要不 ...

应该是读出固件,将固件中的PPC标志改成ARM就可以。
这个已经是旧版了,新版是STM32F407.自己怕掉固件的话建议读出来备份下自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读出固件,将固件中的PPC标志改成ARM就可以。
这个已经是旧版了,新版是STM32F407.自己怕掉固件的 ...

如何读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何读能告诉一下吗

找taoist。。。。。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正版的图片
attach://333643.jpg

真漂亮,值得拥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找taoist。。。。。

终于知道用USB调试助手 读出了我手里JLINK V9 edu的bootloader  并验证了一下  flasher还不敢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终于知道用USB调试助手 读出了我手里JLINK V9 edu的bootloader  并验证了一下  flasher还不敢 ...

恭喜le

Flasher用的几大芯片是什么型号  给说说呗

网友:
古董就表玩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想用来脱机烧写ARM的芯片  powerpc烧的少

网友G:
用usb调试助手读出firmware,把PPC字符串改成ARM再烧回去就行了……

网友:
能通过网口 在线调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le

Flasher用的几大芯片是什么型号  给说说呗

AT91SAM7X256AU  1
ALVC164245      2
HY27UF081G2A  1
DH9161AEP     1
MAX3221E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终于知道用USB调试助手 读出了我手里JLINK V9 edu的bootloader  并验证了一下  flasher还不敢 ...

如何读啊,给点提示,我也读读手上的正版V9.1谢谢

楼主(2016-09-04):
引用 网友G:
用usb调试助手读出firmware,把PPC字符串改成ARM再烧回去就行了……

好久没来,膜拜一下!

楼主(2017-02-19):
引用 网友F:
看看正版的图片
attach://333643.jpg

正版的果然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版的果然漂亮~

又来立牌坊顶自己的帖子了。。。。。。

楼主(2018-04-25):
引用 网友A:
又来立牌坊顶自己的帖子了。。。。。。

淘汰的产品了,耍了两天就在没碰过了。没啥好玩的!

网友:
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