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的汇编机器码咋没有51介绍的详细,老美保密吗?

楼主(2016-04-03):
   我想找ATMEGA8L的汇编指令的机器码的资料,网上搜了下,没有看到详细的,查51的资料都是很详细的比如 :  CLR A  机器码是 E4;  NOP  机器码是 00;哪里能找到详细的呢?求大神!

网友:
AVR单片机在设计之初为使用C语言做了优化,没几个人会在AVR上用汇编语言吧

网友:
可以下载个AVR的IP或者bin与asm对弈的方式

网友A:
>>我想找ATMEGA8L的汇编指令的机器码的资料

给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找ATMEGA8L的汇编指令的机器码的资料

给你一份。

谢了

网友:
这里面有汇编指令对应的机器码.

网友:
要机器码?是要仿av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找ATMEGA8L的汇编指令的机器码的资料

给你一份。

程序开始的一个58,就把我难住了,51程序一般是02+要跳转的地址,这个58是什么东东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
破解别人程序?有这些时间自己估计都写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开始的一个58,就把我难住了,51程序一般是02+要跳转的地址,这个58是什么东东希望大神指点 ...

C058 :  rjmp 0x059
C475 :  rjmp 0x477 ......

如何得知?

C0 是 rjmp 指令部份(高4位),低12位是跳转量:

rjmp = 1100 kkkk kkkk kkkk, PC=PC+k+1

C058 = 1100 0000 0101 1000 (k=0x058, PC=0+k+1=0x0059)
        = rjmp 0x0059

C475 = 1100 0100 0111 0101 (k=0x475,PC=1, PC=1+k+1 = 0x0477)
        = rjmp 0x0477

一理通,百理明,余下的你慢慢来,乐趣无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58 :  rjmp 0x059
C475 :  rjmp 0x477 ......

谢大神  这个AVR的指令就是怪,和51指令机器码差别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大神  这个AVR的指令就是怪,和51指令机器码差别大了

设计哲学不同,怎么能说怪呢.你咋不说AVR比51快那么多?CM3还混着arm和thumb代码,是不是更“怪”?

AVR的指令文档在AVR Technical Notes里有,官网可以直接下.

网友B:
avr的确用c会比较合适,汇编没有优化好的话反而没有c高效,用惯51汇编后用avr汇编会各种不爽,尤其是不能位操作。stm8倒是不错。这大概就是精简指令集和复杂指令集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r的确用c会比较合适,汇编没有优化好的话反而没有c高效,用惯51汇编后用avr汇编会各种不爽,尤其是不能位 ...

AVR的位操作功能比51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SBI/CBI用于改变IO口单位状态
BST/BLD用于保存/更新寄存器某位状态
BSET/BCLR用于改变状态位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开始的一个58,就把我难住了,51程序一般是02+要跳转的地址,这个58是什么东东希望大神指点 ...

AVR反汇编工具用objdum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