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HEX文件,开始是58,这个58是什么?难道手册错了

楼主(2016-04-03):
     AVR单片机ATMEGA8L的HEX文件,程序开始的一个58,51程序一般是02+要跳转的地址,这个58是什么东东?要是理解58是相对地址的话,
这个和AVR手册上介绍的先操作码后操作数正好相反噢,难道手册是错的?希望大神指点 !这个程序是台湾朋友发来的只是作为研究用,大家不要喷

楼主:
    似乎明白了些 ,58 C0就是  rjmp 0x59 , 和51单片机的相对跳转指令差别很大啊(51单片机的是前面一个80是操作码后面是相对地址)AVR手册上介绍的也是前面是操作码后面是操作数,
那我只能理解实际上是前面58是相对跳转的地址,AVR这样搞手册是什么意思?故意的?迷糊我们?

网友:
神啊,还在研究汇编啊

网友:
8051 是CISC
AVR  是RISC

网友:
先去弄明白“大小端”

网友:
既然是研究AVR,不要拿着51的指令说事!
58 C0 就是  rjmp 0x59
当前地址为0x0000, 跳转到PC+1   就是跳转到  0x58+0x01=0x59,有问题么?
另外,如楼上所说,注意储存器的大小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