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rar,还有哪些压缩格式可以实现“锁定压缩文件”功能

楼主(2016-04-03):
除了rar,还有哪些压缩格式可以实现类似于WinRAR的“锁定压缩文件”功能?

网友:
ZIP不行么?

网友A:
一直用7z,不知道你的锁定是什么功能
如果是加密的话7z也可以

网友B:
锁定就是不能修改(添加/删除文件,改名)等操作吗?

楼主(2016-08-07):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7z,不知道你的锁定是什么功能
如果是加密的话7z也可以

下图中打钩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定就是不能修改(添加/删除文件,改名)等操作吗?

是的,锁定后不能进行变更操作,截图为6楼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