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6步进电机反转抖动的原因

楼主(2016-04-03):
各位大能晚上好,最近用51配合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了个4线的86步进电机;
单片机控制的程序很简单就是
PUL = 1;
DELAY();
PUL = 0;
DELAY();
然后依靠for循环要几个脉冲就循环几次。
一开始是正反转都抖动严重而且失步的。
后来我加了74LS573的锁存器之后,正转就很稳定了,没有出现失步的情况。
然后问题来了,反转时步进电机就剧烈抖动,且失步严重,没有规律可循。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采用定时器中断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做加减速控制吧,放慢速度试试先

放慢过速度了,100ms一个脉冲,这么慢了,应该于速度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定时器中断取反...

直接取反不行??毕竟正转是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取反不行??毕竟正转是正常工作的啊

我想问你是直接驱动马达还是经过步进马达驱动器的?

网友:
看来楼主的驱动是脉冲+方向的,楼主应该切换了方向了吧?检查一下方向切换对了没有~如果对了,脉冲也发了,那我估计楼主的驱动器是不是有毛病~一般剧烈抖动,无规律可循,都是驱动的脉冲发送不正常引起的,就是相位不对,一个是线的相位接得不对,一个是驱动的时候顺序没搞对~

网友:
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线路接触不好或者缺项,抖动转向飘忽不定

网友:
a b相是不是接反了呀

网友:
1,检查dir接线,确定是不是线的问题。
2,切换任意相的线序,确定是不是机械问题。

只要是可以重复性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理清楚思路。

网友C:
换个电机驱动器?检查线序,切换方向时加大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是直接驱动马达还是经过步进马达驱动器的?

前辈你好,前两天断网上不了论坛。是用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机驱动器?检查线序,切换方向时加大延时试试。

换了一个驱动器,仍然不行。

楼主:
用三菱PLC是可以控制的,一切正常,但是转到单片机来就会正反都震动,所以我加了74HC573作为隔离和放大,成功解决了正转失步和震动的问题,但是反转信号给出时却无规律失步并伴随剧烈震动。电机没问题,相间接线没问题,驱动器没问题,用三菱plc检测过了。但是同样的原理到了单片机就不行了。极度不解,求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三菱PLC是可以控制的,一切正常,但是转到单片机来就会正反都震动,所以我加了74HC573作为隔离和放大,成 ...

试试示波器 逐步分析时序。

网友:
步进驱动器芯片用的是啥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送出的脉冲幅度或者单片机系统负载能力不符合驱动器要求。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怎么解决的说明一下啊,让后面看帖的人有个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说明一下啊,让后面看帖的人有个头绪

哥们,程序还没看过吧,我犯了个低级错误,按位取反 ~ 写成了 ! 就挂了。
改程序以后没问题了
不过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之前直接用5v电源去触发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说明一下啊,让后面看帖的人有个头绪

我开了另外一个贴是带了编程的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