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64*32 f3.5双色点阵屏的测试程序,求发!

楼主(2016-04-04):
朋友给几个问题f3.5点阵屏,我试了半天也没有把它电亮,哪个大神要是有测试程序,求发!不胜感激!下面上图,以便确定型号!

网友A:
LED单元板,08接口,度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单元板,08接口,度娘一下。

度娘了,但是貌似和我的不一样。沙发有没有啊,有就请给我发一个。

网友B:
首先,这个板子是在中信华集团做的,然后这个接口可以参考灵星雨通用接口八

网友C:
找上家呀

网友D:
论坛里有一个帖子,刚开始用点阵屏也是用他的程序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上家呀

没有商家,别人不要的拿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板子是在中信华集团做的,然后这个接口可以参考灵星雨通用接口八 ...

这个板子的工作电压是5v还是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的工作电压是5v还是3.3v

5V的,基本无3。3V的

网友:
标准08接口的屏幕,电压5V,用我上传的那个程序测试即可

网友B:
楼主,不知道搞定否?我今天无意翻到一堆测试程序,不知道还需要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知道搞定否?我今天无意翻到一堆测试程序,不知道还需要否

没有搞定,求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一个帖子,刚开始用点阵屏也是用他的程序测试的

我的单片机是s51的,不知道stc怎么改成s51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知道搞定否?我今天无意翻到一堆测试程序,不知道还需要否

还有就是电路与单片机的连接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为什么在不连单片机的情况下,板子的E脚能量出5V的电压啊?我用P0口加上拉电阻连的板子,怎么测试都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s51的,不知道stc怎么改成s51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帮忙吧。

楼主(2016-05-28):
这个问题还是我自己来回答吧。硬件方面,主要是连接LA的端口要接个强上拉电阻,1k就可以。软件方面,要在四个地址线上不停扫描,特别是LA,加上个大于1khz的信号,否则74hc04的保护电路就工作了,74hc138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
这不是08接口的吗?595弄懂之后其他还难吗?再说,现在发送卡多的是!都做烂了,2、3十元每张,不如折腾点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