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ltera FPGA的以太网通信例程 分享下

楼主(2016-04-04):
黑金altera的以太网通信例程 分享下 还有视频图像以太网传输的例程

网友:
楼主不阅读版规,再见!

网友:
楼主快点改下标题(不符合坛规)否则会被踢了

网友A:
写清楚你发帖要干嘛就行,FPGA资料是分享还是求助。写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清楚你发帖要干嘛就行,FPGA资料是分享还是求助。写清楚

是想请人帮助我

楼主:
请人帮助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请人帮助我

还不改标题,内容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网友:
用软核么?

楼主:
不用软核啊

楼主:
有的话 发我份啊 783759473@qq.com 谢谢了

网友B:
不用软核??fpga完成协议栈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软核??fpga完成协议栈么

我有DM9000A实现的以太网通信  纯硬件实现各种协议。
此 IP 核支持 TCP/IP 协议栈中的 ARP(简化)、IP、UDP、TCP 协议,覆盖协议栈中的网
络接口层、网际层和传输层,能应用于10/100/1000M网络系统中。
此 IP 核中只处理 ARP 应答,不发送 ARP 请求;只有一个 MAC-IP 对缓冲区,即只保存
上次接收到的来自主机的ARP请求中的MAC-IP对。
IP协议支持IP头长度为20,协议类型为IPV4,不支持分片、选项等功能,发送IP包中
的TTL值固定为32。
此 IP 核支持完整的 UDP 协议、基本 TCP 协议,在 IP 核配置时 UDP 和 TCP 不能同时被
包含。
IP核中用于缓冲接收和发送的数据的缓存区大小可以独立配置。
应用于IP核的网络参数可以动态在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DM9000A实现的以太网通信  纯硬件实现各种协议。
此 IP 核支持 TCP/IP 协议栈中的 ARP(简化)、IP、 ...

是FPGA与电脑进行以太网通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话 发我份啊  谢谢了

nios的那些事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os的那些事上有教程

我想用Verilog来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Verilog来开发

有必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PGA与电脑进行以太网通信吗

使用Verilog,在特殊的场合很有必要,我的这个是用在一个雷达上的,上位机传输的数据量很大,看具体项目需求吧。简单的需求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不是有IP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