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uc/Probe 4.0.16.1

楼主(2016-04-04):
具体的详细介绍就不说了,在以前的帖子里面介绍过,这个是最新版本,今天刚发布的(官网上周就更新了使用手册,但是今天才更新的安装包)。

最大的更新是增加了个示波器功能,具体的我还没用,不知道好不好用,如下图:

首先,先传个用户手册上来:

接下来是安装包的下载(也可以直接去Micrium的官网下载):

再接下来,重点来了,和谐文件:

和谐方法:
1、安装软件
2、将下载的和谐文件解压后,覆盖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最后说明一下:1)和谐软件仅限大家学习和研究使用,如果商用请购买正版软件,因此产生的版权纠纷与本人无关。
                     2)为了后续大家能继续“研究和学习”新版软件,请大家低调使用,勿大范围扩散,更谢绝转至其他论坛,否则后面新版本和谐不了了大家都没得玩了。

补充一下:有坛友反映我上传的安装包有问题,建议大家直接去Micrium官网下载安装包(随便注册个帐号就能下载了),然后使用本帖的和谐文件即可,官网下载页面地址:https://www.micrium.com/download/ucprobe-win-installer/

网友A:
顶一下楼主,和谐很给力。

网友:
暂时用不到,习惯性下载备用。。。

网友:
  自从变成收费软件就改用freertos了,

网友:
我也慢慢改用freertos了.

网友:
thanks a lot , backup

网友:
必须mark,uc/probe。

网友:
这个给力 谢谢

网友:
mark一个,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不错,楼主真的态感 谢了,有了你的和谐能力,这个软件就可以一直用最新的 了

网友:
感谢楼主!
期待楼主和谐下FreeRTOS的debug tool :)

网友:
楼主你老腻害了!

网友:
和谐下freertos的trace,那就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和谐很给力。

大神,说好的教程呢

网友C:
为什么我下载之后mse提示有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下载之后mse提示有病毒

我电脑上可以确定没有病毒,是安装包提示有病毒,还是破解文件?  如果是安装包的话,您去官网上下载一个试试, 如果也提示那就是误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说好的教程呢

近期忙于FreeRTOS教程,后面搞起。

网友:
又下了一次,好了,安装文件无病毒,事误报,哈哈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前几天安装了j-link V8, 驱动安装V4.60,打开ucprobe3就闪退,把ucprobe和J-link都卸载,重启电脑也没用,郁闷死了,今天下载最新版的ucprobe,软件打开没问题了,但是一点“设置”立即闪退
问下大家谁知道原因?
不胜感激

网友C:
再汇报一个BUG:楼主的安装包在WIN10系统上不能用,闪退。。已经在同事电脑上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汇报一个BUG:楼主的安装包在WIN10系统上不能用,闪退。。已经在同事电脑上验证了 ...

首先声明一下,楼主位的安装包我是转自官网的,未做任何更改。

你去官网上下载一个安装包试试,  我的破解和测试环境就是 WIN10 64位系统(我家里和公司用的所有电脑都是WIN10 64位), 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如果你在软件官网下载的安装包没有问题,那可能是我上传的安装包有损坏。 (或者你重新下载一下论坛的附件,昨天也有人反映有问题,但是好像他重新下载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声明一下,楼主位的安装包我是转自官网的,未做任何更改。

你去官网上下载一个安装包试试,  我的破 ...

故障如图,
V3和V4都是下载的楼主安装包,之前都是好用的,自从安装了J-LinkV8之后就不行了,Jlink驱动版本是V4.6,楼主用的J-Link是哪个版本呢?谢谢
(注:Jlink现在在Keil上是好用的)
V3和V4的故障现象是一样,而且,这还没破解呢,就出问题!
我怀疑是官方的程序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如图,
V3和V4都是下载的楼主安装包,之前都是好用的,自从安装了J-LinkV8之后就不行了,Jlink驱动版 ...

我说下我的使用环境:
JLINK版本:V9
JLINK驱动版本:v5.12
操作系统:WIN10 64位

我怀疑是不是 这个软件启动时候会验证 JLINK,而软件某些地方又不支持 JLINK V8,同时也没有做容错处理(说白了,就是厂家未测试驱动JLINK V8),具体的,由于我这没有 JLINK V8(以前有,后来都被我丟了),也无法具体测试了。

不过我发现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C:\Micrium\uC-Probe\Library\SEGGER,有JLINK的一些相关的驱动文件和连接库,你试试用你现在的版本的驱动里面的文件替换试试看。

网友C:
把文件替换了也还是不行,郁闷了,现在是把ucprobe和jlink都卸载,再重装,仍然是闪退,重启系统也不行,总不能因为这个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文件替换了也还是不行,郁闷了,现在是把ucprobe和jlink都卸载,再重装,仍然是闪退,重启系统也不行,总 ...

你这都卸载没了,真是奇怪了。要不你去官网下载个安装包试试,说不定真的是我上传的包有损坏呢。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你的这个问题,我确实一直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
牛人,这个非常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水坛等等我

网友:
就想拿个积分,本评论与主题无关。。。

网友:
楼主好人,支持你,高级会员妹子在那等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都卸载没了,真是奇怪了。要不你去官网下载个安装包试试,说不定真的是我上传的包有损坏呢。其他的我 ...

呼叫楼主,呼叫楼主:
ucProbe闪退的问题还是存在,现在发现除了重装系统,其他方式一概不行
现在已经尝试:1,删除注册表,卸载ucprobe,使用everything删除所有与ucprobe相关文件
                     2,在别的电脑上重新安装,将可执行文件复制在本电脑
完全无效,只要安装jlinkv8,始终闪退
现在重装系统可以解决此问题,但代价太大了

另外,已经在两台电脑上验证了,确实存在ucprobe+jlinkV8不可共存的问题

最新进展:发现ucprobe文件夹下有个“Settings“目录,ucprobe在启动时会更改里面的配置

正确的配置文件4KB,更改之后为1KB,缺失了很多关键信息。

楼主大神,能找到问题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呼叫楼主,呼叫楼主:
ucProbe闪退的问题还是存在,现在发现除了重装系统,其他方式一概不行
现在已经尝 ...

看了你说的那个文件,确实是保存的配置信息。  不过,你说的情况我一直没有遇到过,因为我手里没有Jlink V8。

不过,目前 4.0.16.4的版本已经发布了, 你可以试试,看看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 见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708-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你说的那个文件,确实是保存的配置信息。  不过,你说的情况我一直没有遇到过,因为我手里没有Jlink  ...

下午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安装文件,能进界面,但是一点“Setting”就死机,这次那个配置文件倒是正确的,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楼主你的JlinkV9从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最后郑重给大家说一声:Jlink驱动V5.12不要升级,不要升级,不要升级!!

俺的J-linkV8今天下午变砖啦,作死就一定会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午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安装文件,能进界面,但是一点“Setting”就死机,这次那个配置文件倒是正确的, ...

我的JLINK V9买的比较早了, 好像卖家都在我们论坛宣传过, 不过链接没法给你了, 我刚看了下, 我前后一共买了3批,每批2个吧,但是链接点进去都失效了。

另外,我的JLINK V9,家里一个,公司一个(应该是不同批购买的),我都升级了 JLINK V5.12了,可以正常使用,没变砖,当然,也许是我的运气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前几天安装了j-link V8, 驱动安装V4.60,打开ucprobe3就闪退,把ucprobe和J-link都卸载, ...

同样遇到了 打开设置,就会软件崩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遇到了 打开设置,就会软件崩溃的问题。

......重装系统吧,尝试n次,放弃了,一把泪

网友E(2016-05-29):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我前几天安装了j-link V8, 驱动安装V4.60,打开ucprobe3就闪退,把ucprobe和J-link都卸载, ...

我是win7 32位系统  现象和你一样 你弄好了没有?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上,但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win7 32位系统  现象和你一样 你弄好了没有?

已经放弃,重装系统了,泪崩中。。。。这事儿,也没法找谁说理去啊

网友:
还不知干啥用,先顶下

网友:
感谢分享,还没学到那里

网友:
.NET 平台, 关键文件没有混淆加密

网友(2017-03-17):
好全的资料,攒~

网友(2018-07-23):
我的win10 64位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打算在虚拟机里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