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模拟量控制电机转速的项目,如何选择信号类型?

楼主(2016-04-04):
要做一个模拟量控制电机转速的项目,想选一款DAC芯片,一般是4-20mA信号精确稳定,还是0-5V信号精确稳定?

网友A:
怎么不用数字型号?比如PWM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数字型号?比如PWM波频率

驱动器只支持模拟信号

网友B:
什么驱动器只支持模拟量?现在通用伺服支持接口好几种。

网友:
驱动器控制输入是电压还是电流,分辨率要做到多少?

网友:
完全没有这么简单,没有编码器反馈,根本就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当然了,变频调速器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需要太好的结果。
所以就算你dac再稳定,也没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驱动器只支持模拟量?现在通用伺服支持接口好几种。

就是用模拟信号控制可控硅而已

网友:
既然是可控硅,4-20mA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