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控制74HC165的问题

楼主(2016-04-04):
         STM32F103控制74HC165(SPI),本来应该是很简单的程序。但是我死活调不出来。
         74HC165是5V供电。
         STM32  3.3V

网友A:
>>PL应该在低的时候CE为低,此时clk给一个脉冲,接着再将PL拉高

PL 为低时不应改变 CLK 电平,因为毫无作用。

楼主:
咦,怎么显示不了图片?
(好了,图片已经显示了。所以把这楼层的图片删掉)

网友A:
你提供的波形欠缺了 SPI_CS(HC165 1脚 SH/LD)的电平变化,HC165 的1脚不能在多个CLK进行移位时,长期处於低电平。

SPI_CS 是否在SPI工作时长期处於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波形欠缺了 SPI_CS(HC165 1脚 SH/LD)的电平变化,HC165 的1脚不能在多个CLK进行移位时,长期处於低 ...

不好意思,CS信号有的  只是我没有抓出来。  我是在发送CLK之前 会送一个CS(持续10us左右的)低脉冲信号。

网友B:
STM32输出加上拉电阻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输出加上拉电阻了没

试过3.3K上拉,结果是一样。  现在是直接推挽输出

网友:
CLK频率多少

网友:
直接推挽输出的话应该把74HC165换成74HCT165

楼主:
我记得好像脉宽  是在1us(100K)左右。后来我试过频率降下来 ,降成了10us(10K)左右 也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3.3K上拉,结果是一样。  现在是直接推挽输出

为什么不是5v上拉 现在明显和165的逻辑电平不符  换lvc165可以用3.3v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5v上拉 现在明显和165的逻辑电平不符  换lvc165可以用3.3v驱动

有试过3.3K 上拉的5V  效果和 推挽输出现象一致

网友D:
74hc 5v工作电压情况下高电平最低是3.5v

网友E:
特意登录下来回答,74HC165可以用3.3V供电的,用5V的3分之二才是高电平,5/3*2=3.3333V才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意登录下来回答,74HC165可以用3.3V供电的,用5V的3分之二才是高电平,5/3*2=3.3333V才是高电平. ...

好像是2.5V  就已经是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hc 5v工作电压情况下高电平最低是3.5v

应该是2.5V

网友E:
74HC165也要用3.3V供电,我产品上一片板子上用8片.

网友C:
兄弟你的标题不合格啊  没有描述问题啊  165是并入串出  而且用spi硬件读取时钟相位极性有点怪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标题不合格啊  没有描述问题啊  165是并入串出  而且用spi硬件读取时钟相位极性有点怪异的 ...

我是用软件模拟的SPI驱动, 你说相位机性有怪异。   是哪个地方时序不太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74HC165也要用3.3V供电,我产品上一片板子上用8片.

        5V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之前有用过,确实没问题。这是这次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懵逼了。。。。

网友A:
我同意12楼说的 HC165 5V供电时最低输入高电平是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意12楼说的 HC165 5V供电时最低输入高电平是3.5V。

这个手册上的参数感觉很难理解呀,典型值 比最小值要小,比最大值要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软件模拟的SPI驱动, 你说相位机性有怪异。   是哪个地方时序不太对吗? ...

如果用spi的硬件模式,很可能会造成移位提前或者延迟,而且移位时钟边沿也要小心

从你截图看,可以肯定是时序的问题,不是电平的问题,建议和spi的典型时序比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spi的硬件模式,很可能会造成移位提前或者延迟,而且移位时钟边沿也要小心

从你截图看,可以肯定 ...

你好,能具体点吗?不甚感激

网友:
电路设计黄金定律第一条:不可用资料文档内所提出的TYPICAL参数,作为决定元件是否能工作之指标,因为所有的TYP参数,厂方都完全不予保证能达到的。

网友:
不明白你为何把 CLK 不用时设为高电平?

以下的HR1, HR2....是跟据楼主一楼的命名,HR1=HC165的H脚, HR2=HC165的G脚....

用软件模拟的SPI驱动,正常的数据交换是空闲时 CLK 设为低电平,SH/LD高电平。当SH/LD接收了一个负脉冲后,HR1~HR8被锁存,其中HR1将立刻出现於QH脚上,所以用家可以读取QH脚HR1电平。
当CLK由低跳变至高电平,寄存器产生移位,令HR2出现於QH脚,可在CLK 下降沿读取QH脚电平,CLK再由低跳变至高电平,HR3出现於QH脚.....

用者只需要额外提供7个CLK就可读入 HR2~HR8。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V 和 5V 不是问题,时序速度也不是问题,因为你的逻辑分析仪已经出数据了。
你该好好看一下逻辑框图

还没试,不过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应该在低的时候CE为低,此时clk给一个脉冲,接着再将PL拉高

PL 为低时不应改变 CLK 电平,因为毫无作 ...

虽然还没验证,但是您是答复我最多的人。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还没验证,但是您是答复我最多的人。还是谢谢你

请你再看看我26楼的回答,因为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再看看我26楼的回答,因为更改了。

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时序, 还是要在SH/LD低脉冲的时候要在CLK上送一个时钟?

网友:
初始化:PL为高,CLK为低。
读数据:
1、PL为低,延时,PL为高
2、读Q7
3、CLK为高,延时,CLK为低
4、重复2、3动作8次

网友B:
另外想稳定可靠,STM32输出高电平必须保证在3.5伏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时序, 还是要在SH/LD低脉冲的时候要在CLK上送一个时钟? ...

我会采用以下的时序:

初始化:SH/LD为高,CLK为低。
读数据时:
1、SH/LD为低,延时,SH/LD为高     ; HR1~HR8电平已锁存
2、读HR1                                      ; HR1
3、CLK为高,延时                           ; 移位动作至输出电平稳定需要时间
4.  读HR2
5.  CLK为低,延时
6、重复3 ,4,5 动作6次                     ; HR3~8

网友:
PL为低的时候要给一个时钟沿才算读入好像是74HC166,不是74HC165

网友:
引用 网友F:
PL也就是你说的SH为低的时候要给一个时钟沿才算读入了的。你只是PL由低到高,不行的。PL也不是那样用的。 ...

>>PL也就是你说的SH为低的时候要给一个时钟沿才算读入了的。你只是PL由低到高,不行的。PL也不是那样用的。

网友A:
在此提醒一下,如果使用MCU硬件的SPI来接收HC165数据, 空闲时 CLK输出应设为高电平,在AVR中那是 CPOL=1, CPHA=0 即 SPI 应用模式2,STM32下请对照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提醒一下,如果使用MCU硬件的SPI来接收HC165数据, 空闲时 CLK输出应设为高电平,在AVR中那是 CPOL=1, C ...

昨天测试了一下,把我板子上的 5V GND CLK CS DAT 飞线到另一款板子上的165.驱动正常。唯独在这板子上还是会出现位与位之间干扰现象(比如第一位拉低的时候 第二位能正常 拉高拉低。第一位拉低的时候第二位就不能正常拉高拉低)。邪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一下,把我板子上的 5V GND CLK CS DAT 飞线到另一款板子上的165.驱动正常。唯独在这板子上还 ...

不会搞来搞去是片子的问题吧,,,大家都下忙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搞来搞去是片子的问题吧,,,大家都下忙一场

芯片木有问题,  我也尝试了  把两块板子上的IC调换。问题依旧    我都快被逼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木有问题,  我也尝试了  把两块板子上的IC调换。问题依旧    我都快被逼疯了 ...

兄弟 你是不是没有把情况描述清楚  是原来的程序一样的板子一直用的好好的 这块板子上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还是说从头设计的板子结果作出的程序不对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是不是没有把情况描述清楚  是原来的程序一样的板子一直用的好好的 这块板子上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

两款 板子  但是原理图 一致。 只是布线不同而已。  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
板子画错了

网友:
或者是电平不匹配也会有怪现象

网友G:
楼主,解决了么?

把读165的那段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么?

把读165的那段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

还在纠结中。。。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网友:
加电平转换电路可靠控制过,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提醒一下,如果使用MCU硬件的SPI来接收HC165数据, 空闲时 CLK输出应设为高电平,在AVR中那是 CPOL=1, C ...

兄弟你好,问题解决了,特地回来答复你一声。  不是时序的问题,不是电平匹配的问题,也不是硬件的问题。而是因为引线过长,导致信号受干扰了,波形变形了。

解决办法:信号线上各加了一个100pF的电容就解决了。

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想稳定可靠,STM32输出高电平必须保证在3.5伏以上

兄弟你好,问题解决了,特地回来答复你一声。  不是时序的问题,不是电平匹配的问题,也不是硬件的问题。而是因为引线过长,导致信号受干扰了,波形变形了。

解决办法:信号线上各加了一个100pF的电容就解决了。

谢谢兄弟

网友(2019-12-11):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好,问题解决了,特地回来答复你一声。  不是时序的问题,不是电平匹配的问题,也不是硬件的问题。 ...

楼主还在论坛吗?100P是对地来接吗?接单片机端还是165那端?还是两端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