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将JLINK cdc的串口用起来~~~~多次尝试无果

楼主(2016-04-05):
怎么才能将JLINK cdc的串口用起来~~~~多次尝试无果,用的是山寨版的jlink v9.3

网友:
不用特别配置,就是pin5/17连到你自己板子的uart口。然后用串口工具打开jlink串口设备就可以了,具体串口号可以在设备管理中查看

网友A:
单纯使用USB-CDC的话
Vtarget脚记得供电
不然会一直送0x00给PC

网友B:
JLink 的CDC 是模拟串口,不是芯片的原生串口。

网友C:
可以认为就是一个逻辑电平转发,jlink估计都不管实际的波特率或传输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使用USB-CDC的话
Vtarget脚记得供电
不然会一直送0x00给PC

哦,要个Vtarget脚供电吗?就是PIN19脚,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 的CDC 是模拟串口,不是芯片的原生串口。

是的,软件模拟的串口,不知道i性能怎么yang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认为就是一个逻辑电平转发,jlink估计都不管实际的波特率或传输格式的。 ...

谢谢你的解说,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1脚给参考电压才对
第19脚是output, 倒灌电源小心烧jlink

谢谢,ul40721 大侠,我测试成功了,就是图无法上传

网友(2018-12-10):
感谢大侠们,已经测试可用了。

网友:
JLINK cdc的串口好用?速率多少?

楼主:
115200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