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重写了“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数据计算小软件”

楼主(2016-04-05):
最近要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小项目,研究了一下coleyao网友的“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数据计算小软件”。基于学习的目的用C#重写了一遍,发到论坛上大家一起学习。

功能和coleyao网友发出来的第一版源代码一模一样,只是coleyao后来改进的分阶段加速没有说明是怎么实现的,所以就不包括在里面了。

另外我还加了一个“数据分析”的功能,就是分析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PWM波形的实际加减速曲线,目前支持logic逻辑分析仪导出来的单路信号(帖子底部附件有示例文件)。

顺便把自己写的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分享一下(见帖子底部附件)。

程序文件:

源代码(VS2013编译 github地址:https://github.com/buxiaoyang/StepperMotorSCurve):

逻辑分析仪导出测试数据:

51代码:

楼主:
忘了coleyao大神的原帖地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742-1-1.html

网友:
谢谢啦,用到再下,标记

网友:
这个值得搜藏一下。。。

网友:
不错,给你赞一个

网友:
不错,以后看下能否用到

网友A:
用PID来吧~这种加速方式感觉有点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ID来吧~这种加速方式感觉有点过时了~

你分享点劲的上来:)

网友:
厉害,我们公司用的都是一个比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D来吧~这种加速方式感觉有点过时了~

PID太高深了,业余选手表示看不懂。

网友:
赞一个,终于搞懂怎么做的了

网友:
LZ也是大神!

网友B:
步进电机为什么不细分的温度会比有细分的高?

驱动频率高的也会比驱动频率低的高?

网友:
做的挺棒的啊,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为什么不细分的温度会比有细分的高?

驱动频率高的也会比驱动频率低的高? ...

不懂,我是业余选手。只知道怎么写程序。其他坛友说不定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ID来吧~这种加速方式感觉有点过时了~

能不能简单的讲下?有时核心只要几个字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我是业余选手。只知道怎么写程序。其他坛友说不定有答案。

还没有下载,好象没看到公式啊? 公式推导才是最重要的啊;
PS: 你是否使用这个加速表,做过实际步进的控制,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下载,好象没看到公式啊? 公式推导才是最重要的啊;
PS: 你是否使用这个加速表,做过实际步进的控制, ...

附件里面有演示用的51程序,我正在用这个做项目。目前一切顺利。查看源代码就知道计算公式是什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件里面有演示用的51程序,我正在用这个做项目。目前一切顺利。查看源代码就知道计算公式是什么了。 ...

你的个人小站不错啊?
是自己搭的网站吗? 能下载到这个wordpress后台网站源码不?还是你自己写的啊; 我也想搭建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个人小站不错啊?
是自己搭的网站吗? 能下载到这个wordpress后台网站源码不?还是你自己写的啊; 我也 ...

不是我自己写的,直接用了wordpress,源码在https://wordpress.org/  。安装之后选了一个主题自己修改了一下。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这方面知识,楼主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为什么不细分的温度会比有细分的高?

驱动频率高的也会比驱动频率低的高? ...

不细分的时候,电机可以获得更大的电流,所以电机温度会较高。
细分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使动作平滑(特别是低速的时候),细分以后,电机力会变小(特别是高速的情况下)。

网友D: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哥,不带同时发两个相同帖子的。

网友D:
想赚积分的心太迫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赚积分的心太迫切了

咱能含蓄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你这是赤裸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赚积分的心太迫切了

好吃要赞,好帖要顶
哥们你能不能像我这样含蓄点

网友E:
停厉害的  最近才在学c# 感觉自己算法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厉害的  最近才在学c# 感觉自己算法是硬伤

我也是算法菜鸟,去年有机会面试微软,一面算法让算最大差值问题。挂了。麻痹。。。。

网友:
参考下数据输出和画图部分,谢谢

网友F:
请问楼主,要是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小于S曲线的步数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要是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小于S曲线的步数该怎么办啊?

那就是没到最大速度就要减速啦。一半加速一半减速,没有匀速的过程。

网友:
这个牛x啊,mark一下  晚上下班回去下载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啊~

网友:
你敢信,我是来学习取经C#的;

网友:
感谢!!
我是来学习C#的,感觉这些个控件用的很漂亮,基本没什么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2016-05-16):
十分不错  谢谢  学习看看  业余时间 也搞搞板子

网友:
谢楼主!收藏C#重写了“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数据计算小软件”

网友G:
楼主有没有研究可以实时计算S曲线加速的情况,实际可能达到的速度不是固定的是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研究可以实时计算S曲线加速的情况,实际可能达到的速度不是固定的是有变化。 ...

没有实时计算过。我做的只是简单应用。

网友(2016-07-04):
代码中的timerStep[259]就是PWM的周期变化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实时计算过。我做的只是简单应用。

你的画图软件是用啥控件啊? 还是GDI+的呢?
PS: 我是VS2010,打不开你的VS2013;
PS2: 已经搞定,直拉把代码放在2010下面编译即可。。。

网友H:
  改得很好,其实我也有过出安卓版或其它版本工具软件的想法,只是现在年纪大了,在单位改占用工作时间不好意思,回家了老婆不让碰电脑,也没啥时间,倒是让楼主赶到了前面,有机会别忘了出个安卓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画图软件是用啥控件啊? 还是GDI+的呢?
PS: 我是VS2010,打不开你的VS2013;
PS2: 已经搞定,直拉把代码 ...

低版本的没法直接打开高版本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得很好,其实我也有过出安卓版或其它版本工具软件的想法,只是现在年纪大了,在单位改占用工作时间不好 ...

大神你好,终于看到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终于看到你了。

  小兵一个,最近单位不景气,上个月工资还没发,不知道会拖到啥时候,之前拖得久的时候会拖两个月,正准备找工作呢,周末看了一家,民营的,一周六天,我这边有点头大,人家还不一定瞧得上我呢!

网友I:
请问老大,用的什么驱动IC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是否可以提供出51例程中的数组,在软件中生成时使用的各项参数。

网友:
C# 不错,代码可以参考学习下

网友(2016-08-23):
楼主太帅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老大,用的什么驱动IC

我们有国产步进驱动ic.256细分.需要资料加995971182

网友:
马克一下,用到的时候学习

网友(2016-12-08):
不错,将大神后面输出数据PWM周期改成了机器周期。更加直观

网友(2017-04-08):
楼主讲讲,51例程中的数组【259】怎么生成的,谢谢

网友J(2017-07-12):
今天用了一下楼主的小工具,发现当我因负载重需要用的加速时间太长时,会出现报错,下载了源码来看,猜测是因为楼主设定了加速的最大步数为10000步导致,请教一下,是否是这个原因,另外由于没怎么看太多代码,没敢乱修改,想请楼主知悉,并看能不能顺便请楼主升级一下把1万步加速提高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用了一下楼主的小工具,发现当我因负载重需要用的加速时间太长时,会出现报错,下载了源码来看,猜测是 ...

改成了最大90000步,你试试。如果还不够自己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了最大90000步,你试试。如果还不够自己可以修改。

兄弟回复真迅速,非常感谢。
这下我也能知道你的魔法数字10000到底跟那几个地方相关了

网友:
步进电机参考  多谢楼主

网友K(2017-08-13):
你好,我看了你的上位机,写的不错。遇到一个问题,要实现读取csv里的文件,数据的23.12345   小数点后有5位,
            private int g_r_set_speed = 0;
            string[] lines = File.ReadAllLines(dataAnalyseFilePath);
            string[] columns = lines[1].Split(',');
            columns = lines[1].Split(',');
            g_r_set_speed = Convert.ToInt32(columns[0], 10);   // 读取23.12345过后,会提示数据类型不对,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要读取小数点后5位的数字,怎样做才比较好。

我想读取一个小数点后面5位的数字,放入一个变量用,用来做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看了你的上位机,写的不错。遇到一个问题,要实现读取csv里的文件,数据的23.12345   小数点后有5 ...

你都Convert.ToInt32了,小数都不见啦。

如果columns[0]是格式如23.12345的数字的话。

string decimal = columns[0].Substring(columns[0].IndexOf(".")+1); 就是“12345”了,不过是string,你再处理成你需要的数据类型就行了。

或者参考这个帖子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part-from-a-double
var floatNumber = 12.5523;
var x = floatNumber - Math.Truncate(floatNumber);

直接数值处理得到小数,不过需要float.Parse先把columns[0]转成floa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看了你的上位机,写的不错。遇到一个问题,要实现读取csv里的文件,数据的23.12345   小数点后有5 ...

你的程序还得注意,一般csv的第一行是标题,并不会是你需要的数据格式。

所以需要查看一下原csv文件判断是否需要跳过标题行从第二行开始。

还有代码重复了,做了两次split操作,虽然不影响结果。
string[] columns = lines[1].Split(',');
            columns = lines[1].Split(',');

网友:
非常感谢,我来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都Convert.ToInt32了,小数都不见啦。

如果columns[0]是格式如23.12345的数字的话。

string data = columns[0].Substring(columns[0].IndexOf(".") + 1);
这个方法挺好的,这样就能得到小数位,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得到整数部分,

g_r_set_speed = Convert.ToInt32(columns[0], 10);这样会报错,因为columns[0]是浮点数。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ring data = columns[0].Substring(columns[0].IndexOf(".") + 1);
这个方法挺好的,这样就能得到小数 ...

整数部分是 columns[0].Substring(0, columns[0].IndexOf("."));
columns[0]中必须有.字符,如果有可能没有,需要加判断columns[0].IndexOf(".")>-1 才能做这个操作,不然会报System.ArgumentOutOfRangeException。

网友K:
谢谢,对了你是怎么知道这样转换的,有没有什么帖子专门讲解这一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对了你是怎么知道这样转换的,有没有什么帖子专门讲解这一章的。

这都是字符串处理的东西哈,你随便找本C#书或者网上教程看字符串处理函数就知道了。还有很多处理字符串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是字符串处理的东西哈,你随便找本C#书或者网上教程看字符串处理函数就知道了。还有很多处理字符串的 ...

好的,谢谢,我来找找

网友K:
谢谢,这个搞定,能够读取小数和整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这个搞定,能够读取小数和整数,哈哈

不客气。祝贺祝贺。

网友L(2017-09-19):
引用 楼主:
PID太高深了,业余选手表示看不懂。

这个S曲线公式下去 很难去做运动控制,  你做到后面就懂了
PID  就不管那些复杂的运算    输入你的位置差    控制你的速度   或是加速度
也不用管  位置  时间  的关系  特别是位置算时间 特别耗时间.

比较关键的 三个量  时间 速度  加速度  位置         S曲线的思想 就是加速度不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S曲线公式下去 很难去做运动控制,  你做到后面就懂了
PID  就不管那些复杂的运算    输入你的位置差 ...

我只是做做简单的控制,让步进电机按照固定的间隔运动。这个实际产品发了很多套用了一年多貌似没出啥问题,运行状态良好。

如果做复杂控制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反正够用就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S曲线公式下去 很难去做运动控制,  你做到后面就懂了
PID  就不管那些复杂的运算    输入你的位置差 ...

怎么会呢

我就是用这样的S曲线做的步进驱动

任意时刻给任意目标位置或速度,马上跟随

比如当前在0位置,停止状态。给一个1000步的目标位置,电机开始跑

当电机跑到300的位置时,更新命令,给一个20的位置

这个时候要继续向前走,减速为0,然后重新反向加速再减速,跑到20的位置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怎么会呢

我就是用这样的S曲线做的步进驱动

理想的情况 当然是这样,
但是如果 给 目标位置  20  40   60 80 100 这样+  然后每次电机的速度刚好在加速中,
每次都要用位置去计算 加速时间  减速时间  , 什么时候该减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做做简单的控制,让步进电机按照固定的间隔运动。这个实际产品发了很多套用了一年多貌似没出啥问题 ...

恩 这样行  这样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理想的情况 当然是这样,
但是如果 给 目标位置  20  40   60 80 100 这样+  然后每次电机的速度刚好在加 ...

当然是这样呀

我已经实现并应用了好多年了

任意状态给任意目标位置

还可以限制速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当然是这样呀

我已经实现并应用了好多年了

你控制的对像 惯量大吗?    关键就是要快速 而不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控制的对像 惯量大吗?    关键就是要快速 而不抖动.

并不是急刹车啊

跟控制的对象一点关系都没有,再大的惯量,再小的负载都一样。只要本身步进和驱动器能否胜任,加减速曲线合理。那我这代码就能良好工作

快速和不抖动是肯定的,因为一直都是在控制中的

网友:
说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吧

用一个400线的编码器,手动拧这个编码器,编码器的输出作为目标位置,输入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这个输入计算后输出给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

实现的效果,任意拧编码器,快速慢速突发持续正反转都可以,反正就是任意拧。然后步进电机跟随着动,实现一样的角度变化。看起来就是一个随动的系统。

网友M:
当然,用手拧的比较慢,也可以用上位机产生随机数的方式来生成运动目标,这个变化速度就够快了。

然后通过编码器装在步进输出轴上,反馈位置到上位机

在上位机上绘制图形对比,可以看到目标位置和实际位置的曲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当然,用手拧的比较慢,也可以用上位机产生随机数的方式来生成运动目标,这个变化速度就够快了。

然后通过 ...

你的加速度度 曲线 是怎么样的 三角形和梯形方式?

我现在 就是碰到一个问题,   电机本身正在加速的时候 如果再加速,效果不是很理想   ,

我尝试过三角形加速度  可是效果并不好  不能快速反应.

我有分享一个 人家写的 加速度曲线 类拟于梯形  开始很快 后面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的加速度度 曲线 是怎么样的 三角形和梯形方式?

我现在 就是碰到一个问题,   电机本身正在加速的时候  ...

加速曲线任意啊,只要本身这个曲线合理(合理就是说拿来做加减速反复驱动没有问题)

我实际用的是S曲线

关键你要判断当前位置

网友L: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  如果再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时间  很难确定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加速时间少了 不能快速到达目标位置, 加速时间多了 又超过了目标位置.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  如果再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时间  很难确定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加速时间少了 不能快速 ...

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加速时间快慢是决定响应速度,但怎么会跟最终位置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速曲线任意啊,只要本身这个曲线合理(合理就是说拿来做加减速反复驱动没有问题)

我实际用的是S曲线

这个曲线合理的条件 就是加速度 不能突变  ,只要突变 就会抖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这样,  当加速时间 过长, 快到目标位置了 仍然很高的速度, 就没办法在目标位置停下来,就会超过.

上一版本 我的加速时间,定在1/4位置 或是更少 然后用这个速度去减速 就刚好停在目标位置上, 不会超过.但是不能到最大速度.

有考虑coleyao的增量PID   在保证加速度不突变的情况下  控制速度  刚好在目标位置停下来.    我现在是用位置计算的各段加速时间.

网友:
我2014年 开源的项目   随动是没有问题  ,可是加速度会突变 会有丢步的情况  ,如果加速度过大,加速度合理到不会.
低速的时间位置要分得很细 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因为那种算法是位置控制时间,从而控制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  当加速时间 过长, 快到目标位置了 仍然很高的速度, 就没办法在目标位置停下来,就会超过.

上一版 ...

可能你的要求比我的要高很多?

你说的这个情况,肯定会超过目标位置然后再回来的呀

在我看来,任意系统都是这样的,这个跟算法没有关系的。就算是伺服系统,一样也要给一个加减速时间的。

网友M:
你说的想法,我猜测应该是希望加速度可变?(以三角形来举例,就是希望中途斜率可变?)

这个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前提是本身驱动器、步进、负载能够承受变化后的最大加速度呀。其实你看S型曲线,不就是一个斜率变化的三角形加速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想法,我猜测应该是希望加速度可变?(以三角形来举例,就是希望中途斜率可变?)

这个在理论上是没 ...

加速度 肯定是可变的 但要如何变
我看到一个论文    这样 算法就越来越复杂了  再计算位置  位置算加速时间 就更麻烦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100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速度 肯定是可变的 但要如何变
我看到一个论文    这样 算法就越来越复杂了  再计算位置  位置算加速 ...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呀

我没看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每次计算,肯定都是要判断位置、判断当前加速状态、判断当前方向的

网友(2018-01-11):
多谢楼主分享,先研究一下你的51代码吧。

网友(2018-05-10):
请问楼主,51代码里面的 数组数据,用这个小软件,PWM翻转周期初始值,最高速时PWM翻转周期,分别是多少,不知道咱们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2019-02-03):
写的相当好,正好用了

网友:
试了下,这个软件有问题,总阶段数 设置100,计算后没有出来100个数据

网友:
步进电机扫盲贴

网友(2019-05-20):
不知道计算量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