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串口互相转发小工具,调试工具

楼主(2016-04-05):
发一个老外的网络串口互相转发的小工具,特别适合当只有串口设备,需要进行调试网络程序时用于创建隧道连接。功能具体见下面,我只是界面做了一些汉化。

█?              Comm Tunnel Pro v2.5.0.91 (C) Serial Port Tool               ?█
▓  Release Description:
?  ~~~~~~~~~~~~~~~~~~~
?
?  Comm Tunnel Pro connects endpoints for COM Port, TCP/IP or UDP.
?
?  Run As a Windows Service  New!
?
?  COM2COM, COM2TCP, COM2UDP, TCP2TCP, TCP2UDP, UDP2UDP
?
?  Features:
?  Build a tunnel for endpoints
?  No limit for endpoints
?  Support COM Port, TCP/IP Server, TCP/IP Client and UDP
?  Display data in Text, Hex and Decimal format
?  Enumerate all available serial port on computer
?  Load/Save configuration file
?  Run in Command Line with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file
?  Run as Service Application

网友:
开源的吗?看着像c#写的啊

楼主:
是 C#写的,但不是开源的,我也没有源代码,老外的。

网友A:
楼主,你没源代码,怎么汉化的?

网友B:
。net平台的软件只要有exe就可以了,脱壳 反混淆 修改 从新生成。。。。。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百度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源代码,怎么汉化的?

很方便,用 Radialix 3 这个工具,可以完全汉化,甚至调整窗体和按钮之类的组件大小。网上很多这个Radialix 3的教程。

网友:
现在才看到,之前调试一个项目,到处找这种软件,最后没办法自己也做了一个网络和串口互转软件,

网友:
这个用了 wmi 接口,可以显示串口名字,有多个串口的时候非常方便识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et平台的软件只要有exe就可以了,脱壳 反混淆 修改 从新生成。。。。。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百度一大堆

dnguard的大神你脱脱试试,网络验证的你再试试

网友:
小工具,收藏了,谢谢

网友:
这软件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dnguard的大神你脱脱试试,网络验证的你再试试

任何一个软件都可以,只是难以程度的问题,net是因为他不是直接运行,他的程序都是经过中间转换的,所以说他是不安全的,即便是服务器验证也没办法,人家只要反编译看到源代码
想怎么都可以。本机的更是简单,根据硬件生成秘钥公式反推即可,或者直接更改跳过验证
请看我的一篇关于 光驱激光雕刻机的帖子,里面的笔记详细有详细步骤。有兴趣可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nguard的大神你脱脱试试,网络验证的你再试试

刚试了一下,他没加壳,很简单的反编译了,看到控件的属性的网址了吗?
想怎么改怎么改。。。。只要能看到源码,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
先mark一下,可以推荐给朋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一下,他没加壳,很简单的反编译了,看到控件的属性的网址了吗?
想怎么改怎么改。。。。只要能看 ...

反编译的源代码完整吗?应该可以再重新用 VS 编译反编译的源代码吧?
如果可以的话,NB,这样岂不是C#得代码没有安全性可言了,呵呵

另外,如上可以的话,麻烦把反编译的源代码上传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编译的源代码完整吗?应该可以再重新用 VS 编译反编译的源代码吧?
如果可以的话,NB,这样岂不是C#得 ...

工程已上传,一般反编译后的工程窗体都是不能直接打开但程序工程可以,对于学习来说足够了。
能看到程序过程,特别是算法,已经很不错了。
对于破解一般来说不是像我们正常这样思维,一般看到秘钥计算公式就可以了,自己对照着写个注册机就可以了,原程序不动。
除非是一定要修改的,也不是直接生成工程修改,可以安装Reflexil 插件,只修改一部分值,就像单片机那样直接改二进制文件的跳转地址一样。
加个汉化 标题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另外net 确实是不安全语言,一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两斗了N多年了。毕竟是通过一个平台来执行,所以我一直在用vb6.0好多年了。(可能也有方法)
各种加密算法也是层出不穷,就像病毒和杀毒软件一样,病毒库也是一直在升级,所以反混淆软件版本也是一直升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晕,net平台的程序可以这样反编译出来,没关注这方面的东东,确实孤陋寡闻了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网友:
水坛等等我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要用到,忙碌的一年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mark  网络串口转发工具

网友:
好工具,收藏了

网友:
弄了个串口服务器,把硬件串口转网口。。。。

网友(2016-05-09):
小工具,收藏了

网友:
话说不开源,还是老外写的,为啥还是汉化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人家是软件本来是收费的,我们给和谐掉了,有的用就不错了,你还想开源,哈哈

网友:
不错的东东,收藏了

网友(2016-06-14):
谢谢分享,用到的时候不好找。

网友(2016-08-02):
不错的小工具, 我之前为了测试都写了一个简陋的互相转换的。

网友:
好工具 刚好用到

网友D(2020-03-31):
最近突然用上,发现不支持虚拟串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突然用上,发现不支持虚拟串口

可以的,直接选择串口的时候,自己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直接选择串口的时候,自己改一下

选择串口的时候,虚拟串口显示不出来

网友(2020-07-29):
正好需要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