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6-04-05):
需要的资源:2个串口,4个定时器,io口32个,QFP封装,晶振高达25mhz的8位单片机,价格控制在10元以内,STC的不考虑!!

网友:
STM32F103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ST绝对可行的。

楼主:
具体点有型号吗?

网友:
STM32F103C8T6?

网友A:
楼上的人家要的8位,不过这4个定时器,2个串口,STM8S207,208的型号是较好的选择了,具体型号看ST的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人家要的8位,不过这4个定时器,2个串口,STM8S207,208的型号是较好的选择了,具体型号看ST的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1个串口可以吗?或者晶振频率没那么高的? 如果能接受一个串口的话,这边倒有款比较合适的!

网友:
新唐一定有这个东西的

网友:
随便一个PIC

网友:
stm32f103c8t6啊,10块内选什么八位机。或者stm32f051c8t6~~~~~~~`
gd32也可以

网友:
晶振为什么选这么高的?

网友(2016-07-29):
STM32吧。用的人多。

网友(2016-08-29):
这太多了啊
stm8s系列大多数单片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