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引脚电平无法用程序控制改变了

楼主(2016-04-05):
我写了程序,目的是按下P2^7的按钮时可以控制P0^0口闪烁,但是现在实现不了,求帮忙看下程序的问题是什么。特别是按下P2^6时,P0^1居然没有取反,百思不得其解。
最主要是取反那个问题,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我猜,单片机坏了、驱动电机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单片机坏了、驱动电机电流比较大。。

谢谢,单片机应该没坏,毕竟仿真的现象也是不能改变电平。
驱动器电流调为中等,没有超过电机上限,仍留有50%左右的裕量

网友:
dir初始化成0鸟,取反也没用。。。
取反用dir = ~dir。
dir != dir是个什么鬼。。。
另外,像这样的的按键动作不加消抖,即使取反完成了,你也看不到效果。速度太快。

按键检测,STC的单片机要首先向端口写1,才能读端口吧。
另外,用到了P0口,这个口是不是得加上拉电阻。。。

不对的话,请忽略。

楼主:
可以了,谢谢前辈。C51学的不好,用了C语言的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