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APM和PX4在给地面站发送数据时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04-05):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我diy了个遥控器,通过mavlink协议给飞控发数据,并回显飞控发回来的数据。
当我飞控刷的是px4固件时,我可以正常接收到飞控发来的数据
当我飞控刷的是apm固件时,我的遥控器接收不到一些常用的数据,比如航向角。但是只要我在飞控连接遥控器之前先连接地面站,我的遥控器就会收到数据了

所以我猜测肯定是地面站给飞控发了某个消息,但是px4却不是这样的。。。。。。。 有谁知道是发送了哪条消息吗

网友A:
mavlink协议中有这个对应说明

网友B:
估计是mavlink版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vlink协议中有这个对应说明

在哪里?我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mavlink版本不一样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接上一次地面站后就可以了,不管之后是不是还连接地面站

网友C:
有,可能是版本有区别,首先你要说一下你用的APM固件版本,是3.2还是3.3,3.1?地面站通信前,是要发送数据信息请求的,可以发私信,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版本有区别,首先你要说一下你用的APM固件版本,是3.2还是3.3,3.1?地面站通信前,是要发送数据 ...

你的qq是多少?我加你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版本有区别,首先你要说一下你用的APM固件版本,是3.2还是3.3,3.1?地面站通信前,是要发送数据 ...

我发现px4是不需要发送消息请求的,默认就发了很多消息的,而apm确实是需要发送消息请求的,我现在也在程序里发送了消息请求并收到了相关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用PX4时,给飞控发送mavlink_msg_manual_control_send()消息是可以控制飞控的(舵机输出正常);而刷APM固件后,用该命令不管用了,后来看了代码改成发送mavlink_msg_rc_channels_override_send()消息,但是仍旧不能控制飞控。。。。。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版本有区别,首先你要说一下你用的APM固件版本,是3.2还是3.3,3.1?地面站通信前,是要发送数据 ...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qq 775886772 欢迎沟通交流

网友D:
印象中这两个是可以换着用数传什么的,,,,话说mavlink的协议从哪里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这两个是可以换着用数传什么的,,,,话说mavlink的协议从哪里能下载 ...

地面站里就有啊,PX4和apm代码里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面站里就有啊,PX4和apm代码里都有

mp的那个么。。。我的现在经常连不上网是怎么回事是没番墙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的那个么。。。我的现在经常连不上网是怎么回事是没番墙的问题么

可能是,我一般也得番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一般也得番墙。。。。。。。。

有推荐的软件么,之前买的一直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推荐的软件么,之前买的一直不好使

http://laod.cn/hosts/2015-google-hos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