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初学者:注塑模具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6-04-05):
本人原来一直从事电子行业。做点单片机控制器什么的。也顺道做点PLC项目。后来阴差阳错到现在公司。公司主要做各种减速电机。
包括同步的、异步的、罩极的、有刷的、无刷的等等。原以为做电机应该跟电子差不了很远。后来才发现,尼玛上当了哇。什么电机
设计,根本就是机械设计嘛,设计外壳、齿轮配置、材料属性、表面处理、热处理、配合公差...无底洞哇。。
没办法,既然入坑了,就一点点学吧。我始终认为,要设计好一件产品,首先你必须非常了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于是跟车间师傅请教,
学车床,学磨刀。去外协厂参观,请教他们的师傅。跟模具师傅探讨、学习。这些师傅,只要你虚心,他们其实都很愿意教你的。但是
越学越发现这里面水深啊。没个十年八年学不出来啊。
慢慢学了几年,想起以前还经常跟一些师傅、跟外协厂争论。这怎么就车不出来呢,那个都车的出? 就加一个孔,凭什么要加这么多钱?
现在想想,实在可笑。

论坛里网友多数都是做电子的。平常跟机械打交道最多的可能就是结构工程师。主要涉及的还是产品外壳。我希望站在一个电子工程师
的角度,把塑料外壳模具的基础知识介绍给初学者。让他们在面对结构工程师时,更容易沟通,也不会被结构工程师的一些名词唬住。

1.模具基本结构
模具原理说起来非常简单,一个上模,一个下模,两边一扣,就做成一个产品了。如下图:

先合模,然后注入材料,加压冷却。脱模时,先移开上模,工件留在下模。再由顶杆把工件顶出。
再来个动态图:

产品出来后,会有进料口痕迹,顶杆痕迹等

Q: 有没有可能工件跑到上模去了?
A: 有,如果上模形状非常复杂,模具师傅考虑不到位,试模时很有可能工件就在上模脱不下来。模具师傅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比如把上模表面弄光滑一点,增大脱模斜度。增加下模表面摩擦力等等。正式生产时,不允许工件粘在上模的情况。
还有些模具,产品做久了,也会脱不出来。有些师傅图省事就会这么干:

Q: 这样的话,我一开始就把下模表面摩擦力做得很大不就得了?
A: 不行,还得考虑下模顶出呢,如果下模很难脱,顶杆把工件顶烂了或顶变形了还没出来。

Q: 那脱模斜度该怎么设计?
A: 按书上说的,塑料的脱模斜度一般考虑1-1.5度,以分型面为基准,上模的脱模斜度朝上,下模脱模斜度朝下。
有时候很长的工件,如果按1度的脱模斜度,下端很粗,上端很细。一来不好看,二来有可能影响其它结构。
我这边的模具师傅给我的说法是只要保证下端比上端大30-50丝,基本就能保证脱模(这点需要具体产品具体分析,请勿随意套用,
保证1-1.5度的脱模斜度很有好处)。

楼主:
2.多加一个孔,凭什么加我那么多钱?
有时候,外壳形状会比较复杂。需要做暗扣,侧面开孔什么的。比如下面这样:

这种结构,单纯上下模就脱不出来了,需要增加滑块。脱模时,上模移开同时,滑块也移开。再由顶杆顶出。就像下面这样:

再来两个个动态图。 图中红色机构就是滑块机构。可见增加一个滑块,模具会复杂很多。当然模具费用也就上去了。而且模具
寿命还不长。

所以结构设计时,应尽量避免要用到滑块的地方。比如有的地方必须做倒钩。那底部是否可以开个孔,让模具可以可以伸上来,
就可以避免滑块。比如这样:

或者,外壳的暗扣是否可以做成明扣,做在外面。也可以避免使用滑块。比如这样。

当然这样对整体外观不好看,慎用之。总而言之就是要想办法尽量少使用滑块。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以前不知道类似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先在明白了,嘿嘿

网友:
学习了,通俗易懂,谢谢

楼主:
塑料因为容易变形。模具比较难开。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点很多。一是要尽量保证各处的壁厚差不多。这样收缩比例大致相等。不会出现变形。
我设计第一个外壳的时候,不懂,把螺丝安装柱跟外壁贴在了一起:

后来可想而知:

因为这块料厚,收缩更严重。外表面就缩水了。
处理办法就是把这块隔开:

网友:
真是非常不错的文章,要是能继续多写点 就更好了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原来量产开模这么多讲究

楼主:
这个就是缩水。缩水原因主要是设计的关系。有时候注塑压力不够,也容易缩水。

网友A:
谢谢~
LZ能讲讲开模的大致流程么~

网友:
楼主讲的知识,很有用,受益匪浅!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LZ能讲讲开模的大致流程么~

开模流程?
开模有专门模具师傅的啦。

一般是你设计好3D文件。然后再拉一份2D图纸,2D图纸主要是约束公差,告诉模具师傅哪些是重要尺寸,哪些是配合尺寸。
尽量详细地跟模具师傅讲明,你这个产品是干什么用,要跟哪些东西配合。要紧配、松配还是过应配合。你讲得越详细。
模具出问题越少。因为模具师傅经验肯定比你多。模具上一根5mm的轴,做出来的孔肯定不是5mm的。
这些完了以后你就等着试模就可以了。

模具师傅拿到你的图纸,选好模架,定好模具结构。如果产品结构比较简单,可能雕刻机就雕出来了。有的雕不出来,就雕一个产品外形。
这个是用铜雕的。雕好以后,用这个铜对着模具,用电火花打。再就是顶杆啦什么的。 最后就是装好以后试模。模具很少有一次成功的。
试模哪里有点小问题,这里改一下那里改一下。

网友:
很值得学习,mark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缩水。缩水原因主要是设计的关系。有时候注塑压力不够,也容易缩水。

这个缩水是壁厚突增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刚开始的时候很不理解模具师傅的建议。像缩水,还有立面做斜面,做过一次后,基本的懂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好人!

网友:
学习了,之前连3D的文件我都不会看,现在要负责搞外观设计,真是为难电工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
内螺纹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比如饮料瓶盖。
为什么很多塑料凳子中间要有一个圆洞。

网友D:
科普一下各种材料的区别吧。

网友:
这个贴可以让大家大开眼界,好贴!!

网友:
好帖,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
内螺纹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比如饮料瓶盖。
为什么很多塑料凳子中间要有一个圆洞。 ...

那个圆洞难道不是防止放屁把人蹦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
内螺纹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比如饮料瓶盖。
为什么很多塑料凳子中间要有一个圆洞。 ...

瓶盖是旋转脱模的。有个马达带动齿轮。你想一下就想出来了。
塑料凳子中间洞不是因为注塑工艺的原因,而是中间有洞的凳子是设计成可以套着摞起来的,如果没有洞,很有可能抽不开。防止形成密闭空间用的

网友:
lz写的好,虚心学习,过几天也要第一次尝试开模,

网友:
支持一下,如果能系统化,形成一个教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科普一下各种材料的区别吧。

材料我感觉水太深了。我自己接触的也不多。做外壳什么的都是常用材料。没什么特殊。
自己平常在测试、评估的是做塑料齿轮的材料。这个要求就高了。然而这属于公司机密,牌号不能乱说。
所以,对于材料,我没什么可以拿来说的。

楼主:
今天起来发现有好几位网友打赏了,第一次收到打赏哦。谢谢各位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缩水是壁厚突增引起的。

是的,因为结构的关系,那里必须很厚。我已经在另外一面开孔去了一部分材料。但还是有缩水。不过这个缩水可以通过注塑时调整注塑压力和时间减轻。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E:
开一个这个注朔模一般多少钱?

网友:
给初学者:注塑模具的基础知识  mark

网友F:
可是有的壳体就是固定孔和外壁连在一起的啊?另外我们的壳体外壁较薄,每一面加了两道加强筋,这样不会引起缩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一个这个注朔模一般多少钱?

还是要看产品结构、大小、要求等等。大好几千起吧,

网友:
非常好的分享,希望楼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是有的壳体就是固定孔和外壁连在一起的啊?另外我们的壳体外壁较薄,每一面加了两道加强筋,这样不会引起 ...

固定孔和外壁最好是用加强筋连接。 加强筋的厚度跟壁厚有个计算公式。

摘自百度文库里面一篇文章,我没有下载券,不然下载下来分享给大家。
度娘:《塑胶产品结构设计注意事项》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直观的注塑工艺

网友:
楼主有心了,谢谢分享,pls go on!

网友:
好贴,电工需要这样的知识,试试看我能打赏不?

网友:
楼主的案例非常好,能多些实际案例就更好了

网友:
非常好,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谢谢~
LZ能讲讲开模的大致流程么~

数码之家有个精华帖是讲开模的,最近这几个星期才发出来,不过很复杂 我们看的不太懂

网友:
楼主都是实战经验!不错。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孔和外壁最好是用加强筋连接。 加强筋的厚度跟壁厚有个计算公式。

摘自百度文库里面一篇文章,我没 ...

多谢指导!

网友:
帮顶,长长见识也是不错的

网友:
很少能见到介绍模具的文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码之家有个精华帖是讲开模的,最近这几个星期才发出来,不过很复杂 我们看的不太懂 ...

好的 我去看看~

网友:
好贴,好贴。感谢。
希望楼主继续介绍一些机械方面的实际知识。

网友H:
zl文章很好,注塑模如瓶盖等知识普及了一下,请教个问题:吹塑模,如瓶子模具如何设计?

网友I:
很形象的讲解,终于知道滑块的作用了,但是要自己设计3D图比较麻烦,又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
非常好的科普贴,受教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   MARK下,       最近也是和结构在沟通中,  接下来马上做结构样机

网友:
这个不错,学到了不少。

网友J:
学习了,要是金属的也是类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zl文章很好,注塑模如瓶盖等知识普及了一下,请教个问题:吹塑模,如瓶子模具如何设计? ...

吹塑模我也没接触过,也不懂呢!

网友:
电工开了眼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要是金属的也是类似的吗?

我工作接触的多是铝合金,锌合金模具,这跟注塑模原理类似。还有粉末冶金模具有些不一样,粉末冶金模具是先把铁粉(铜粉)压成一定形状,再进行烧结。这个模具做不了复杂的形状,也没有滑块。只能直上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形象的讲解,终于知道滑块的作用了,但是要自己设计3D图比较麻烦,又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

事实上画3d比画2d图纸简单多了。

楼主:
还有一种较新的工艺叫做注塑粉末冶金。surface上的铰链就是用的这种工艺。只听过没接触过。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确实是解惑了很多知识!!感谢!

网友:
了解了一点模具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讲的非常好 谢谢

网友:
涨姿势的好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K:
这样开个模还是挺复杂的,样品用3D打印优势会很明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上画3d比画2d图纸简单多了。

主要是3D比2D直观多啦。容易理解。

找准基准,参照,理解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H:
zl文章很好,注塑模如瓶盖等知识普及了一下,请教个问题:吹塑模,如瓶子模具如何设计? ...

矿泉水瓶要用注塑机做出瓶坯,再放进吹塑机吹大。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开眼界了。楼主继续。

网友M:
问个问题:一般像做个fluke 15B万用表那样的底壳加面壳,模具费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个问题:一般像做个fluke 15B万用表那样的底壳加面壳,模具费要多少钱?

具体产品具体分析,模具费用差别还是很大的。没看到过里面结构。我估计差不多2-3W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开个模还是挺复杂的,样品用3D打印优势会很明显吧?

这个各有优势吧。3D打印的目前来说跟模具出来的产品还是不能比。如果确定产品要开模的,早开晚开是一样的。如果只是试试看。3D打印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开眼界了。楼主继续。

发现没什么可以继续的了。还是讨论吧。有疑问发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泉水瓶要用注塑机做出瓶坯,再放进吹塑机吹大。

两道工序,第二道吹塑才是关键吧,好像对温度的过程控制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
增加了很多知识!!感谢!

网友N:
模具应该跟塑料材质有关,不是太懂。

网友:
好资料,,
我这 一年一直跟新产品模具也接触;楼主辛苦了。资料很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模具应该跟塑料材质有关,不是太懂。

所谓跟材质有关,是开模前就要确定用什么材料。不同材料收缩不一样,模具师傅根据这个材料收缩率,开模时适当放大模具尺寸。等模具做好打出来产品冷却后,就是你要的尺寸。

网友:
涨了很多见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好文章,最近正在和模具厂家沟通一个pe材料注塑产品,楼主给了一个完整思路,感谢!

网友:
留着楼主的帖子,慢慢看!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谢谢分享,希望持续更新

网友:
非常有用的文章,谢谢楼主

网友:
长见识,请问有推荐的能做小量注塑的服务商吗? 想做一些练练手。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浅显易懂。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这样开个模还是挺复杂的,样品用3D打印优势会很明显吧?

3D打印精度不好,目前样品还是以手板件为主,机加工再粘合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
内螺纹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比如饮料瓶盖。
为什么很多塑料凳子中间要有一个圆洞。 ...

内螺纹是在模具上有一个可以用电动机旋转的模芯,也有先加工好再车削出螺纹的(比较少,这样模具便宜但单件成本高,适合小批量的产品);凳子中间的圆洞应该不是模具加工的需要,更多是美观或者好拿或者省料这样的功能性需求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增长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内螺纹是在模具上有一个可以用电动机旋转的模芯,也有先加工好再车削出螺纹的(比较少,这样模具便宜但单 ...

凳子中间的圆洞其实就是进料口,在里面加一个洞刚好可以掩藏进料口。

网友:
通俗易懂,不错

网友:
在顶一把,楼主好货,干货!
希望更多设计高手来分享;
我等电工将来会跨这个行业的定会多着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O:
3D打印精度不好,目前样品还是以手板件为主,机加工再粘合

3D打印精度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强度比注塑差太多。

前不久做了个电源外壳,USB插座直接用卡扣固定,精度基本上可以达到注塑的水平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注塑入门贴啊

网友:
才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R:
之前去一间打手板的工厂,那里的老板说3D打印只能拿来看看,实际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之前去一间打手板的工厂,那里的老板说3D打印只能拿来看看,实际效果不怎么样 ...

好的工业级的3d打印机打出来的成品还是能够和模具做出来的相媲美的

网友S:
感觉注塑机又大又贵,能不能做些简易的,对量小的,要求不高的.
用胶枪注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我感觉水太深了。我自己接触的也不多。做外壳什么的都是常用材料。没什么特殊。
自己平常在测试、评 ...

PPS齿轮吗?

网友:
好文,涨知识!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受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3D打印精度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强度比注塑差太多。

前不久做了个电源外壳,USB插座直接用卡扣固定,精度基 ...

嗯,3D打印也就这样了,功能一般都还可以,外观就只能走粗放的路子了。目前我做样机还是走手板的老路,暂时不考虑3D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P:
凳子中间的圆洞其实就是进料口,在里面加一个洞刚好可以掩藏进料口。

嗯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很科普!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找个胶登子看一下就知道了。从零件结构看,最佳的进料位置就是中间的那个圆心位置。而且是从顶向下射胶。为了不留下粗糙的进料口(应该喜欢被登子爆菊的人不多 ),改为中间加个圆洞(同时增加个有利于用户排气功能 ),从圆洞的内壁进料,其实是个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楼主辛苦了。资料很实在!

网友:
楼主跨度大哟

网友:
磨具原来也这么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必须奖励的贴

网友:
学习了,搞过挤塑机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水塘进不了了,趁机捞点积分。

网友:
知识多学点没坏处,谢谢楼主。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嗯,3D打印也就这样了,功能一般都还可以,外观就只能走粗放的路子了。目前我做样机还是走手板的老路,暂 ...

古大师那个应该还是热熔堆积也就是FDM 3D打印成形的,现在大把的服务商提供光固化3D打印,这个精度不比机械加工的精度低,关键是快。

手头正在做的东西,机械结构全部是SLA 3D打印出来,2Kg的结构体花了两万多,关键是快,从出图到装配完也就是一周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在装配,打印累计用了不到两天,传统机械加工根本不敢想。
不过强度确实不够,连接件用金属的很容易就把光敏树脂的连接部位给搅烂了,临时切了几个小金属件塞进去增加强度。不过我这边做实验也是比较粗暴的,连接部位保守受力扭矩超过10Nm,一般用用还是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感觉注塑机又大又贵,能不能做些简易的,对量小的,要求不高的.
用胶枪注也行. ...

https://grabcad.com/library/plastic-injector-mold-machine-1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嗯,3D打印也就这样了,功能一般都还可以,外观就只能走粗放的路子了。目前我做样机还是走手板的老路,暂 ...

3D打印主要是设计阶段做功能性验证,外观不是重点。
ABS用丙酮做表面处理后外观也是可以的,只是精度和细节会有所损失。
对外观要求高也可以用SLA,淘宝大把SLA打样服务,就算自己买机器也不算太贵,关键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周期,这点投资还是值得的。

网友:
跟着科普了一把

网友T:
谢楼主的讲解,又长知识了。148搂是个什么神器?

网友:
楼主讲得深入浅出,长见识了

网友:
认真看了几天,受益匪浅,期待楼主后续更新……

网友U: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看到一些光滑的塑料外壳,并没有明显的“顶杠”痕和“进料口”痕,这又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
内螺纹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比如饮料瓶盖。
为什么很多塑料凳子中间要有一个圆洞。 ...

塑料凳子中间的圆洞,好像在其它地方看过,目的是为了多张凳子叠在一起的时候,方便再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码之家有个精华帖是讲开模的,最近这几个星期才发出来,不过很复杂 我们看的不太懂 ...

你好,能提供个链接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附上隔壁论坛的精华帖子传送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86540,请叫我雷锋!!!

网友:
很好奇,中空的物件怎么做出来的,有没有图片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看到一些光滑的塑料外壳,并没有明显的“顶杠”痕和“进料口”痕,这又是怎么实现的? ...

有的产品为了美观,进料口做的很隐蔽,不容易别发现。而且进料口还可能做了后期加工,把长出来一点点的进料口切掉。
顶杆痕迹有的很轻微,有的对美观要求非常高的,直接用整个面作为顶杆,那样就看不到圆圆的顶杆痕迹。

网友:
很不错的科普,谢谢楼主!

网友:
真的很直观啊。。。

网友:
掌握一些基础的知识确实对工作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产品为了美观,进料口做的很隐蔽,不容易别发现。而且进料口还可能做了后期加工,把长出来一点点的进 ...

涨知识了,还有一个小白问题:螺丝柱可以改长或改短,这是怎么实现的呢?但是却不能改变螺丝柱的位置,为什么呢?

楼主:
你要想象,产品上一个柱子,模具上就是一个孔,孔是线切割割出来的,是穿的,然后再用一根轴把孔封住,调整这个轴深浅就能调整长度,但调位置的话,就要把这孔封住,另外打孔。不过一般柱子都有脱模斜度,调长短也不容易。

网友:
不错,了解了模具知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3D打印主要是设计阶段做功能性验证,外观不是重点。
ABS用丙酮做表面处理后外观也是可以的,只是精度和细 ...

有机会试试。谢谢

网友:
不错的普及帖

网友:
收藏 注塑模具常識

网友:
经验贴,收藏了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6-05-19):
确实,都是干货

网友:
通俗易懂,好文章

网友:
谢谢,动画很直观。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一下。以后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
内螺纹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比如饮料瓶盖。
为什么很多塑料凳子中间要有一个圆洞。 ...

当然是拧下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想象,产品上一个柱子,模具上就是一个孔,孔是线切割割出来的,是穿的,然后再用一根轴把孔封住,调整 ...

比较短的柱子一般没有斜度的

网友C:
有些瓶盖的螺纹不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瓶盖的螺纹不是连续的

这个真不懂,我看过出那个拉不脱的螺母的,就是拧下来的,有自动的,有手动的。

网友:
好文,简单易董!

网友:
设计的时候如果能从容易脱模的角度考虑,尽量减少模具的构件,能节省不少费用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6-06-30):
太实用了,让做电子了解很多

网友:
我们单位有注塑机,注胶机,硫化机,还有粉末冶金机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谢楼主的讲解,又长知识了。148搂是个什么神器?

148楼是个人玩的,超小的注塑机,自己搞小塑料件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机会试试。谢谢

某宝现在有很多做3D打印件抛光服务的,一般抛光液有毒性,所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

网友:
楼主的讲解确实不错,后面工作有基础了

网友(2016-08-07):
好帖,电工也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
也算清楚了的了解了注塑,感谢楼主科普!

网友:
经验好文,作为电工也要好好学学

网友:
很好的文章,一直没机会了解这些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有同感,从事医疗器械行业,啥都要懂,磨具也要懂

网友:
如果自己加工模具,小批量生产200件左右。用铝合金做模具可以吗··(或者其他易加工的材料)

是不是必须用钢作为模具材料呢··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 虽然不是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