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C51,一维数组最大可以是多大?

楼主(2016-04-05):
可以写到 char test[1000]?
我要测试的话需要把1000个值都列出来吗?

网友:
1:根据定义的数据存储的位置
2:所选MCU资源

网友:
古二真,不然你写多大都没事

网友:
笨办法  试一试

网友:
函数内部定义,由栈大小决定。函数外部,由mcu的内存大小决定。

楼主:
我试了一下,写到test_tab[1000],写到1000没有问题。

网友:
和你选的MCU有关,如果你的test_tab[num]是临时变量的话,RAM越大,num就越大

网友:
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的吧

网友:
内部RAM 100个左右,分页模式应该是256个字节,不分页最大64K,如果你的RAM大于64K,也不能定义大于64K以上的RAM数组了,可以定义多个,用IO对地址分页支持大于64K的寻址方式

网友:
看来有单片机内部和外部RAM多少确定的。我曾经用单片机(AT89S52)用总线扩展外部RAM,大小是64Kb,然后进行定义64KB大小的数组,接着进行读写测试,将结果通过串行口发送到PC上。

网友:
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194102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写到test_tab[1000],写到1000没有问题。

写到1000没问题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没有使用到1000,编译器优化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初始化的汇编代码,把SP设在哪了,再算算可以有多少空间能给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