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英飞凌IGBTIHW20N120R3或H20R1203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6-04-06):
想自己搭一款小功率低压的逆变器,验证svpwm,目前整流电路、电容和750W三相电机具备了,28335的板子也有,软件正在示波器上验证中,谁有这款IGBT的驱动电路,或者驱动设计时的注意事项能不能帮忙?

网友:
网上一大把,抄,316J,PC929,成本低的自举,下面三路可共用一路电源,上面三路隔离电源,还有霍尔电流采样

网友A:
参考电磁炉!不谢

楼主(2016-05-25):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磁炉!不谢

谢谢,已经参考九阳的电磁炉电路搞定。没考虑成本,用了四块±15V的开关电源,单电源驱动时关断根本不可靠,米勒效应波形就跟教科书上的一样。现在正在搞V/F,SVPWM调制那块没问题了,Θ角按照设定的加减速时间的递增和递减也没有问题。有一个疑问,书上讲矢量控制都是把电流矢量做克拉克变换,然后再park变换得到id、iq,然后再经过调节器计算出Vd,Vq,再经过park反变换得到uα和uβ就直接调制了,我如果做V/F,uα和uβ从哪里得到?用预期输出的电压矢量做克拉克变换可以吗?还有加减速时间是频率按时间线性增加,还是低频的时候斜率要放缓?我按线性增加的方式,Θ角转过2π角度后频率增加,发现低频的时候频率跳跃的就比较快,因为低频时Θ转过2π所用的时间长,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参考九阳的电磁炉电路搞定。没考虑成本,用了四块±15V的开关电源,单电源驱动时关断根本不可 ...

我就是个修电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个修电视的!

谢谢,谦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