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机的感生电动势问题

楼主(2016-04-06):
        玩maxon的EC90电机,电机直径是90mm,外转子方式。电机资料见附件。

电源箱,30V,5A,设置到26V给驱动器供电。

BLDC的开环控制方式,调到最高转速,99%PWM,3000RPM,直接给0%PWM,让电机直接停下,示波器实测,电源电压瞬间升高到70V,然后斜坡下降,持续时间350ms。

尝试加了一个26V的TVS在电源输入处,重复上述操作,电源电压升高到42V,然后下降。
再尝试并联2个26V的TVS在电源输入处,重复上述操作,电源电压升高到37V,然后下降。
之后是3个TVS,电压升高到36V,然后下降,持续时间大概250ms。

后来,调换了霍尔两根线,让电机工作在有点抖动的状态下,结果转速居然提高到了4000多转。 然后直接给0%PWM,接着TVS就穿了,电源短路。

TVS是用的嘉立创买的SMBJ26A。

想问问,用电源箱之类的电源供电,如何解决电机的感生电动势的问题?

网友A:
恐怕没法完全消除,在电机出线端子并接大电解试试

网友B:
加个再生制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没法完全消除,在电机出线端子并接大电解试试

加电解电容吸收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再生制动电路。

如何搞?

网友C:
问个简单问题,一定转速对应一定反电动势,为何会冲到那么高?如果有那么高的BEMF电压,26V如何能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简单问题,一定转速对应一定反电动势,为何会冲到那么高?如果有那么高的BEMF电压,26V如何能驱动呢? ...

跟转动惯量有关,跟转速不是直接关系。一样的转速,一个电机带了个大飞轮,一个电机空载,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肯定明显不一样

网友D:
用个比较器,当电压升高到设定电压时放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转动惯量有关,跟转速不是直接关系。一样的转速,一个电机带了个大飞轮,一个电机空载,产生的感应电动 ...

对于具体的某型号电机,其转动速度越快,则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越高。也即反电动势电压与电机转速成正比---------引用网上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具体的某型号电机,其转动速度越快,则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越高。也即反电动势电压与电机转速成正比-- ...

但这种反电动势,不会叠加到电源上,造成电源电压上升,只有在速度降低的瞬间,才会有浪涌电压出现叠加在电源电压上。

而这种浪涌电压的大小,和转动惯量和转速变化量有关。跟转速其实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比较器,当电压升高到设定电压时放掉

跟TVS的表面原理很像,不过,应该比TVS靠谱,电压超过太多,TVS容易击穿。

网友E:
所谓刹车电阻是不是就是用在这个上面的?电机断电之后并一个功率电阻上去,把惯性能量发成电消耗在电阻上,电机应该马上会停下并且感生出来的电压也不会很高吧?对电机不是很懂,瞎猜的,还是实际测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刹车电阻是不是就是用在这个上面的?电机断电之后并一个功率电阻上去,把惯性能量发成电消耗在电阻上, ...

可能是吧。

网友F(2016-06-26):
被TI收购的群星有推出过一个BLDC电机参考设计,里面有介绍刹车电路,就是去限制电压的,值得参考下。

网友:
这不叫感生电动势,这是制动能量回馈。楼上正解。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F:
被TI收购的群星有推出过一个BLDC电机参考设计,里面有介绍刹车电路,就是去限制电压的,值得参考下。 ...

谢谢你的资料 很有用

网友:
控制器里没有再生制动算法那就只能加个制动电阻吸收一部分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接假负载

网友:
占空比不用0%,直接把6个MOS全关,电压不会反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