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可否使用PWM脉冲信号源来做AC Sweep吗

楼主(2016-04-06):
如题 Cadence Pspice中souerce库中的Vpulse不可以进行AC SWEEP分析,我只在里面找到了用于AC的SIN信号源,请问可以用来AC分析的PWM源有吗

主要是看BUCK电路的幅频特性

楼主:
补充一下  因为PWM源上来就要设置高电平持续时间和周期时间  所以没办法进行AC仿真 或者是有哪一个是专用来进行AC分析的PWM源,请问它的芳名是什么呢

网友:
把开关模型线性化,具体参见Christophe Basso的书(随便一本),还是要用ac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