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风速仪上的风轮哪儿有卖的?

楼主(2016-04-06):
最近有个产品上要测出风处的风速,想到了用风速仪上的风轮的办法来测,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风轮的采购厂家?或者有没有其他低成本办法来测风速的?

网友:
民间土办法:把两个鸡蛋切开,蛋壳粘在两根筷子上,筷子呈十字套在电机轴上。即成。

网友:
乒乓球切开会不会好点?

网友:
用小风扇试试!

网友:
该风速仪 目前开模的厂家不多,而且价格特别贵。不过这个东西有现成的,价格也是比较贵。主要是用在起风关窗上面

网友:
你的需求用热丝更方便一些。

网友:
风杯式风速计,如果你自己做,标定成本也要考虑了。

网友:
从飞机上拆一个

网友:
直接买个风速仪就行了

楼主:
想要买风速仪上的那个风轮,没有找到厂家

网友:
CPU散热风扇的线圈引出两根线,就能出转速信号了

网友:
我来拯救你,你查查驱鸟器,改装一下或可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罗斯蒙特的看看,风杯自己做,检定上海自动化所

网友:
要精密小巧的,可买德国的

网友(2016-05-12):
一次行杯子剪开粘到筷子上不行吗?

网友:
自己做要标定

网友:
兵乓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