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机智云”的请进!WiFi模组接入互联网的问题

楼主(2016-04-07):
首先请教一下,要实现手机APP通过机智云平台对ESP8266模组远程控制,是不是家里必须有无线路由器?我家网络用的是一根网线直接插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没有猫和路由器。笔记本电脑有WIFI功能,安装了360WiFi助手。

最近一直在学习WiFi模组接入互联网的方法,WiFi模组是机智云的ESP8266模组,按照机智云的资料说明操作,ESP8266模组就是无法实现与安卓手机APP配置好。会不会是家里没有无线路由器的原因呢?

网友:
不会。   8266模块应该有网络状态指示灯的

网友A:
笔记本电脑有WIFI功能,安装了360WiFi助手 笔记本做了一个AP热点,确认你的8266模块 已经通过这个热点联上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有WIFI功能,安装了360WiFi助手 笔记本做了一个AP热点,确认你的8266模块 已经通过这个热点联上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笔记本电脑有WIFI功能,安装了360WiFi助手可以确认我的8266模块 已经通过这个热点联上网了;因为通过360WiFi助手查到了8266模块的MAC;有人说必须有无线路由器才能连上机智云;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笔记本电脑有WIFI功能,安装了360WiFi助手可以确认我的8266模块 已经通过这个 ...

建议到机智云论坛去咨询一下

网友:
楼主在哪高就啊?机智云怎么样?

网友:
这个配置问题,最好用路由。因为是用的 sniffer方式来配置的。

网友:
另外,学习的话,不建议搞什么什么云的模块。而是自己给模块写固件实现,再找个平台去挂。再自己建平台。  有

网友:
我用rt5350组网,不需要路由,它本身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