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射频转串口模块速度可否达到115200?

楼主(2016-04-07):
如果能达到的话,相当不错

网友:
这个涉及到调制方式了。不同的芯片调制不一样
简单说 空中波特率若大于115200的话理论上导线上的波特率在115200方式下应该没问题
但是空中波特率若不够115200 导线上分2种方式
1 就不让用大于空中波特率的串口波特率发送
2 可以发送,看缓存大小 决定每真数据长度和间隔时间长度

网友:
这种问题,商业化的东西,最后基本等同于你愿意花多少成本吧。。。

网友:
如果你非常任性,甚至直接开一个芯片了。    距离神马的你舍得加大功率出得起频道占用费就行。

网友A:
要么你不如换个方式提问,限定价格,给出具体通信条件和要求,向大家征询合适芯片。

网友:
这个主要是芯片的bps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不如换个方式提问,限定价格,给出具体通信条件和要求,向大家征询合适芯片。 ...

价格当然是尽量便宜,接单片机远程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