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wifi语音对讲的方案

楼主(2016-04-07):
有没有用过wifi做语音对讲,都采用些什么方案

楼主:
是的  有方案不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整套方案,不知有没更详细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整套方案,不知有没更详细的需求?

大体类似IP100H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要建服务器的,我现在做了个简单的,golang 服务器  客户端 android 还没弄完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体类似IP100H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Skype不行吗?现成;
楼主这是用在哪里?

网友:
wifi调度吧

网友C:
Linphone 开源 软件
本科时在ARM上实现过, 语音,会议,组播,短信都可以

网友D:
CC3200无线wifi语音方案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ype不行吗?现成;
楼主这是用在哪里?

酒店、商场、机场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inphone 开源 软件
本科时在ARM上实现过, 语音,会议,组播,短信都可以

用什么样的arm啊,用wifi 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200无线wifi语音方案还不错

有用这个做过吗

网友:
距离不远,成本又高,不如用模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样的arm啊,用wifi 了吗

S3C6410 WIFI

网友:
voip的ESP8266实现?我喜欢

网友F:
SPEEDX移植到ESP8266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speex 修改错别字

网友:
wifi对讲有啥优势

网友G(2016-05-10):
引用 网友D:
CC3200无线wifi语音方案还不错

哪里能找到这种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哪里能找到这种方案?

在TI的官方例程中就有这个例子,可以直接使用,从使用效果上还是很不错的,可以直接无线传输手机中的音频歌曲通过蓝牙,也可以传输说话的声音。
ti\CC3200SDK_1.1.0\cc3200-sdk\example\wifi_audio_app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能找到这种方案?

关于CC3200 的无线wifi语音音频传输,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2016-06-16):
引用 网友D:
在TI的官方例程中就有这个例子,可以直接使用,从使用效果上还是很不错的,可以直接无线传输手机中的音频 ...

选用TI的CC3200在多个Station连接一个AP时通话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H:
安卓手机有这种ap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用TI的CC3200在多个Station连接一个AP时通话不知道怎么样

从数据的吞吐量来看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用TI的CC3200在多个Station连接一个AP时通话不知道怎么样

你有实验一下具体效果?CC3200无线语音对讲方案和你图片上的方案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安卓手机有这种app的

微喇的做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实验一下具体效果?CC3200无线语音对讲方案和你图片上的方案完全一致! ...

没有试验过,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不知道有多个AP时自动选择较强信号AP连接有没有影响

网友:
关注一下cc3200,一直用ti的无线产品。

网友:
SDIO 模块 比较适合, 1.串口模块8266 速度太慢 2.RT5350 MT7688需要linux太复杂3.用SDIO Marvell模块 STM32 驱动刚刚好。

网友I:
不知楼主有没有关注wifi会议这一块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整套方案,不知有没更详细的需求?

你好,有做过wifi的会议方案吗

网友:
难道 SDIO 就很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有做过wifi的会议方案吗

会议的暂时还没有,用量不大建议采购现成设备比较简单些。

楼主(2016-08-25):
引用 网友I:
不知楼主有没有关注wifi会议这一块呢

会议的没有,选好方案了吗

网友:
3200的验证过,2个官方demo验证过,可以对讲。复杂环境下,就要实际测试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PEEDX移植到ESP8266不知道可以不

有试过吗?有过这样的想法

网友:
mark这个帖子

网友(2016-11-02):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整套方案,不知有没更详细的需求?

有没有局域网内的音视频方案?

网友:
楼主买2005年时开始流行的一种sip协议的电话机,插上网线,随便下个开源的sip服务器软件就可以拨号打局域网电话了,复杂的东西都已被封装。现在wifi的也有了,不用花大价钱买什么方案

网友:
mark这个TI的语音对讲!

网友(2017-05-07):
引用 楼主:
会议的没有,选好方案了吗

楼主后续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