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 spi_slave_example

楼主(2016-04-07):
请问有人修改过这个NRF51822 SDK包里的这个程序吗,为什么按照芯片手册的操作步骤配置了好久都没办法实现跟我的SPI主机的通信?求指导~

楼主:
这是我修改后的NRF51822 SPI从机程序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例程应该没问题,我试过SDK_10.0.0的,可以用。

网友:
先用下逻辑分析仪接信号线看看,时序和数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例程应该没问题,我试过SDK_10.0.0的,可以用。

用逻辑分析仪,查看到的波形一直是0xFF,还有就是硬件调试的时候SPI信号标志位SEMSTAT一直等于1,说明SPI并没有抓取到信号,可是我明明按照芯片手册,在while循环里面,检测到片选信号拉低时就对SPI信号进行了抓取进入中断:
                        if(nrf_gpio_pin_read(SPIS_CSN_PIN)==0)
                        {
                                m_spi_state=SPI_BUFFER_RESOURCE_REQUESTED;
                                NRF_SPIS1->TASKS_ACQUIRE = 1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