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电机母线限流怎么做的

楼主(2016-04-07):
请教下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电机母线限流怎么做的,是用母线电流采样进来算一个PI输出做大输出PWM吗

网友A:
用电阻采样,成本低。也可以用专用的电流采样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采样,成本低。也可以用专用的电流采样芯片。

是用电阻采样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里的是没有电流环的,应该用的是逐波限流,不知道怎么搞的,如果PWM+1 -1应该太慢了

网友B:
本人解剖过STM8S903K制作的控制器,在取样电阻后接电压比较器,比较器一翻转就停止驱动输出,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解剖过STM8S903K制作的控制器,在取样电阻后接电压比较器,比较器一翻转就停止驱动输出,就这么简单。 ...

PWM应该也要调整的吧

网友:
硬件限流最简单,速度也快。滤波参数,效果会更好。当然,再做软件检测,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脑洞大开,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应该也要调整的吧

直接关闭上端与下端输出,简单粗暴实用。软件上是手柄回零重启。好象这是堵转保护,不是电流限制,电流限制应该在堵转保护之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关闭上端与下端输出,简单粗暴实用。软件上是手柄回零重启。好象这是堵转保护,不是电流限制,电流限 ...

你这个是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C:
硬件的,采样电阻,放大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的,采样电阻,放大比较

这个都没问题,主要是软件算法,怎么去调整PWM,比如负载突变

网友D:
母线限流就是一个限流环。靠电压反馈来限制住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母线限流就是一个限流环。靠电压反馈来限制住平均电流

是需要算P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