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2个GSM模块和一个北斗模块

楼主(2016-04-07):
论坛里买的2块SIM800C模块,需要从板子上拆下来,结果模块的金属盖子一块掉下来了,芯片也掉了。
干脆裸给大家看看。手里一块上海移远的M35F也用螺丝刀拆了金属盖,电路板也被撬坏了。
可以看出SIM800C和M35用的芯片都是一样的。

顺便拆一个北斗一代的模块。

网友:
都是MTK的方案啊!

网友:
LZ好浪费啊,我拆这种邮票孔焊的模块都是倒扣着从板子背面吹,风枪调到400以上,耐心点边吹边轻轻敲板子,邮票孔的锡化了就掉下来了。

楼主:
我是板子立起来吹背面,以前拆M35模块没什么问题,SIM800C比较小,温度有点高了,模块自己掉下来,盖子掉了,芯片也掉了。

网友:
中科微电子是北斗二代的,杭州中科微自己的芯片

网友:
二代咋还有功放?

网友:
我靠,北斗1搞的真结实啊,满眼都是螺钉啊

网友:
正在用这款模块,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楼主:
那个北斗模块主要是用来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用一代北斗发送短信数据用的。所以北斗二代功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