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900 2.4G无线芯片,超10米即丢帧,正常吗?

楼主(2016-04-07):
通讯没有问题,50米距离时也能收发,但距离越远丢帧越严重,用过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正常吧?

网友:
超10米就丢数据,不太正常。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用过8910,空旷可以达到一百多米。软件要加重发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8910,空旷可以达到一百多米。软件要加重发机制

我按手册上所说的加了,但不知道怎么验证已经开启了重传~

网友:
2.4无线环境差

网友:
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性能,100m我怎么觉得很不可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8910,空旷可以达到一百多米。软件要加重发机制

查了手册,LT8910单芯片传输距离300米,表示震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手册上所说的加了,但不知道怎么验证已经开启了重传~

试一下8910

楼主:
客户要求要用的型号,没办法~

网友B:
这种垃圾芯片内也用 真服了你了
这颗芯片是台湾人设计 被美籍中国人给坑到中国来的 据为己有
因为没有设计能力 所以bug太多 没有能力改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芯片内也用 真服了你了
这颗芯片是台湾人设计 被美籍中国人给坑到中国来的 据为己有
因为没有设计 ...

客户要求的,死扣成本,距离远经常会通讯卡死~

网友B:
我对这颗芯片的前世今生非常了解 手里甚至有gds 能不用就不用吧 这是助纣为虐 让设计这颗芯片的人赚不到钱 却给了骗子大把赚钱机会

网友C:
做的100米应该问题不大。 但你不要用8900 。
降低传输速率从而提高灵敏度(65Kpbs),增加重发机制。2.4G 做远距离本身就不合适。
其余方式主要是加PA。

这个芯片本身有BUG。并且批次性不良。
赛普拉斯有一款型号和它功能一样。他们好像修正了所有问题。

网友:
还好没有最终确定用这个片子,不然粗大事了

网友D(2016-05-18):
我也一直调这芯片.....丢包太严重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调这芯片.....丢包太严重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们是用来做什么产品?可以定一个机制,每发一条命令或数据重复几次,这样可以减少掉帧的现象,如果是用来传输大量数据的显然不适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是用来做什么产品?可以定一个机制,每发一条命令或数据重复几次,这样可以减少掉帧的现象,如果是用 ...

我们做短距离控制灯. 重发的确可以.  但用户体验太差.  不知道这芯片本来这样的性能,,还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 还是某宝买的模块没做好.. 如果加上 PA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短距离控制灯. 重发的确可以.  但用户体验太差.  不知道这芯片本来这样的性能,,还是寄存器配置有问 ...

加pa把发射的天线做好一点的确可以改善一下,我破解过人家成熟的产品都是在使用重复机制的,比如同一条命令重复发送5次,距离远可能会丢一两次但是灯还是可以响应,用户察觉不出来的,芯片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了距离几十米的话也还行

网友(2017-02-21):
引用 网友C:
做的100米应该问题不大。 但你不要用8900 。
降低传输速率从而提高灵敏度(65Kpbs),增加重发机制。2.4G  ...

求赛普拉斯同款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颗芯片的前世今生非常了解 手里甚至有gds 能不用就不用吧 这是助纣为虐 让设计这颗芯片的人赚不到钱  ...

求推荐个,900多M频率,带宽大,支持跳频,展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