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WIP netconn API建立组播通信,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6-04-07):
使用了RT-Thread操作系统。定义了RT_LWIP_IGMP,并且将LWIP_IGMP的值定义为1.
然后根据这个贴子http://lists.gnu.org/archive/htm ... 10-07/msg00100.html作者的代码。

IP4_ADDR(&ipMultiCast, 224, 0, 0, 0);

udp_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UDP);

netconn_bind(udp_conn, &ipMultiCast, 5004);

netconn_join_leave_group(udp_conn,&ipMultiCast,IP_ADDR_ANY,NETCONN_JOIN);

netconn_recv(udp_conn, &inbuf);

然后我用VLC UDP组播向IP为224.0.0.0 端口5004发送UDP包,板子无法接收到数据。
我看上述帖子中收不到包的原因是netconn_join_leave_group返回-9 (ERR_VAL)。但我的netconn_join_leave_group返回值是0,那应该是加入组成功了吧。为何会收不到数据,是不是我lwip初始化过程中少了什么?求做过组播的高手指点一下,给点参考程序和文档也行,组播相关的好难找。

网友:
lwip这个协议没有研究过,

楼主:
已经成功收到组播数据了。网上相关资料比较少,我把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1.首先1楼所写的代码没有任何问题,一定要确保netconn_join_leave_group返回值为0,保证成功加入组。
2.若返回值不为0,查看NETIF_FLAG_IGMP该项是否定义,NETIF_FLAG_IGMP在netif.h中#define NETIF_FLAG_IGMP         0x80U
3.说上述步骤没有问题却依然收不到数据,查看ethernet.c文件中rt_stm32_eth_init函数。其中有定义组播屏蔽
ETH_InitStructure.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这是完全屏蔽,就是因为这个,我收不到组播数据。将其改为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None不屏蔽,这样就收到组播数据了。
以上便是我调通组播的步骤,希望能帮到做组播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收到组播数据了。网上相关资料比较少,我把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1.首先1楼所写的代码没有任何问题 ...

当时忘了怎么调试的了。

不过调试LWIP就是 心中有OSI的7层协议之后,一层一层的查,看数据包停在哪一层了。

以前调试IPv6,配置MAC芯片的时候要打开一个寄存器的值,也是逐层才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