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新唐M0516+DM9051--SPI+以太网+web+智能家居

楼主(2016-04-07):
硬件部分:
1、Nuvoton M051 ARM Cortex-M0, 50MHz.
2、DAVICOM DM9051 SPI 介面网络芯片,10/100 Mbps MDI/MDIX 交叉直连自适应。
3、普通5V 制 220V继电器。

(demo板原型)
1,我们先把上面的程序跑起来,下载到这块板子当中:

Program Size: Code=21524 RO-data=7564 RW-data=116 ZI-data=3100
loading OK!!

2,接上网线,即可以用PC来做PING动作==》并且我们打开web输入192.168.1.51:

(打开web界面,里面可以操控一些相关IO口)

3,上面采用的是固定IP模式,如希望打开DHCP:

打开或关闭DHCP 的部份, 在main.c 的 main()function 中
   #ifdef __DHCPC_H__
    // setup the dhcp renew timer the make the first request
    timer_set(&dhcp_timer, CLOCK_SECOND * 600);
    dhcpc_init(&uip_ethaddr, 6);
    //dhcpc_request();
  #else
   uip_ipaddr(ipaddr, 192,168,7,51); //Host IP address
   uip_sethostaddr(ipaddr);
.....
將 #ifndef __DHCPC_H__ 改成 #ifdef __DHCPC_H__

保存重新下载即可,获取到的IP可以通过工具或者串口查看;

4,家具电器控制部分:
      1,)上面我们定义了LED/FAN/IO三个可操控管脚(其中你可以加入更多IO控制管脚);
      2,)接来下我们就把家里的台灯、风扇或者其他家电透过继电器接入其中;
      3,)如要接入220V家用交流的,请注意安全,并熟悉继电器的接线即可。

5,模拟家电演示:
      1,)如图,我接入了5V的小台灯+USB接口的小风扇;

      2,)通过web界面点击ON or OFF,控制其开关。

6,接入局域网内,更是可以用手机web实现无线操控:

现在那种browse+server的模式很流行,在PC机中。这种模式,客户端只需要一个浏览器进入web就OK了,不需要下载专门的客户端,现在的网页游戏这么流行就证明了这一点。
你想想在家里,我的手机通过WIFI连接到路由器,你的嵌入式服务器也连接到路由器,只要有手机,不需要携带笨重的电脑,装麻烦软件,就可以控制家里的电器,多爽啊,这就是物联网的应用。

PDF内容介绍:

                                                                    M051+DM9051 串口服务器/透传模块

       M051+DM9051 串口服务器/透传模块专为串口终端设备连线上网络设计的模块。串口终端设备,不必增加任何硬体器件,只要几行设定指令或不修改软件,即可变成网络服务端或客户端的角色,动态接上网际网络。
省去复杂 TCP/IP 程序和测试,快速将串口产品转化成网络产品,迅速进入物联网市场。

透过串口指令设定,全可储存于模块中,成为模块上电时的预设工作模式。所以透过一般电脑经由串口设定,即可应用于各种工作模式和环境。

特点:

* 内部集成 TCP,UDP,ARP,HTTP,ICMP 等协议,支持静态 IP 和动态 IP
( DHC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可以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

* 串口指令设定,可由外部或由串口设备下命令设定。支持虚拟串口程序
虚拟串口与原有系统进行对接,原有系统只需改动串口设置之外不需任
何改动。

* 两种工作方式灵活配置:客户端工作方式,适用于串口设备主动连接主
控设备的情况。服务器端工作方式,适用于串口设备由其他设备完全控
制,被动接收/发送数据的情况。

* 三种应用现场:

(1)点对点通信模式,一为客户端向另一为服务器端的发起/建立 TCP
连接,实现两个串口设备直接通过 TCP/IP 网络进行数据透明传输。
(2)虚拟串口通信模式,在计算机上建立一个或多个虚拟串口与串口程
序对接,并通过网络对一个或多个串口进行管理,使之连接的串口
设备与计算机进行数据交换。
(3)SOCKET 通信模式,计算机上的网络程序或者直接基于 SOCKET 的通
信设备与 IPSPP 直接进行 TCP 连接,使之与相应的串口设备进行数
据双向透明传输。

网友A:
DM9051多少钱一片,这方案会不会成本高了呀

网友:
这板子可以申请吗??

网友:
还样子还可以,支持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9051多少钱一片,这方案会不会成本高了呀

淘宝一下,楼主这款卖49元。

楼主:
9051现在1.3USD,新唐芯片应该也不贵。整体方案成本也不会太高的。

楼主:
9051的DEMO板有带MCU和不带MCU两种。可以借用,方便验证测试。

楼主:
广东区域也可以现场进行指导,发邮件或者电联咨询。levi.lee@qftek.com.cn,15099918022

楼主:
不带MCU的9051 DEMO板

网友B(2017-12-27):
直接一个ESP32就行了。或者826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个ESP32就行了。或者8266

ESP32如何接有线以太网?也是使用外围MAC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SP32如何接有线以太网?也是使用外围MAC芯片?

加一个phy即可,例如LAN8720
不过家庭用,最好还是WIFI,简单省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phy即可,例如LAN8720
不过家庭用,最好还是WIFI,简单省事儿。

也就是ESP32自带MAC了,外接个RMII接口的PH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phy即可,例如LAN8720
不过家庭用,最好还是WIFI,简单省事儿。

刚看了手册,确实是带MAC的。不过好像也没有使用这颗芯片做有线以太网的例子,主要还是WIFI和蓝牙。

网友:
跟w5500比呢

网友:
5500 贵到爆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手册,确实是带MAC的。不过好像也没有使用这颗芯片做有线以太网的例子,主要还是WIFI和蓝牙。 ...

官方的那个大开发板就带了网口

网友:
9051 和W5500 哪个好啊?谢谢!

网友:
不谈价钱,w5500,简单易用

网友:
DM9501, DM9000都贵,有便宜点的替代品吗?

网友(2019-10-23):
ESP32+lan8720,我们的产品用了,现在想ESP32S2+DM950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