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阻值转为频率,并发射出来?求最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6-04-07):
RT,现在需要一个无线测温的东西,精度要求不高。有个思路是根据热敏电阻的阻值,自动调节振荡电路中电磁波的频率(类似RC振荡器的那种,R有变化,频率就跟着变化)并发射出来,穿透一个绝缘层。在20cm外的地方用检波、整形、计数的方法得出频率,反推热敏电阻阻值,从而得到测温点温度。不知道这种思路可行否,有无前辈做过。
同时对振荡电路这块不了解,也没学过微波、天线方面的知识,所以不知道电磁波发射出来需要怎么样的天线,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因为内部空间有限,而且成本制约,所以发射端的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参考红外~

网友A:
有个思路,可能不完善,测温电桥恒流驱动,电桥输出电压或者热敏电阻的电压随温度变化,输出的电压经过运放放大,后面接压频转换芯片,然后后面振荡发射电路,你再接收。振荡发射电路我也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思路,可能不完善,测温电桥恒流驱动,电桥输出电压或者热敏电阻的电压随温度变化,输出的电压经过运放 ...

嗯 在看VF芯片~谢谢

楼主:
红外的出不来哦 中间有绝缘物体挡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在看VF芯片~谢谢

注意恒流源要设法避免温度对输出电流的影响,我记得一般分立元件搭的恒流源对温度都敏感,例如TL431这种基准源做的恒流源,好像温度对它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B:
用比较器,类似于PWM那样,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三角波输入比较器的一端,电阻变化控制比较器的门限电压,可以在输出的得到一个占空比根据温度电阻变化的方波信号,后面可以用2262/2272之类的模块发射和接收,检测占空比就可以得到电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恒流源要设法避免温度对输出电流的影响,我记得一般分立元件搭的恒流源对温度都敏感,例如TL431这种 ...

到时候会做下简单标定,把电路的温漂和热敏电阻的温漂一块算到温度信息里面,只要不是相反方向的就好。比如温度高了,热敏电阻小了,输出电压本该降低1V,而电路的温漂却把它抵消掉了,那就没法子。如果电路温漂使它变成降低2V,那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比较器,类似于PWM那样,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三角波输入比较器的一端,电阻变化控制比较器的门限电压,可 ...

好主意~能否不用后面的电路,直接在比较器输出端把方波信号发射出来?比方说,接个电感?我是无线小白哈,说错勿喷

网友C:
真是不明白,都绝缘了电从哪里来?!如果有连电线,那直接从电源线上载波出来呗?无线的不觉得费电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明白,都绝缘了电从哪里来?!如果有连电线,那直接从电源线上载波出来呗?无线的不觉得费电么? ...

电可以用电池解决啊,密闭空间不代表里面不能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能否不用后面的电路,直接在比较器输出端把方波信号发射出来?比方说,接个电感?我是无线小白哈 ...

这不行,一个是频率太低,还有就是方波直接发射那频谱都不能看的

有另一个办法,就是电阻的电压控制压控晶振VCO,VCO的输出经过倍频后可以直接用PA放大通过天线发射出来,相当于发射频率受电阻控制,电路简单,但是接收会很复杂,需要扫频做频率跟踪才能知道具体的频率,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可以用电池解决啊,密闭空间不代表里面不能有电

无线的东西相对来讲也是挺耗电的,想要做成低功耗也不容易。不过,就看你用多久了,比如连续用一年,一周换一次电池我想你也是受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线的东西相对来讲也是挺耗电的,想要做成低功耗也不容易。不过,就看你用多久了,比如连续用一年,一周 ...

你看看胎压监测,那上面的小电池就能用好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胎压监测,那上面的小电池就能用好久啊

胎压监测的成本和你这个能一样么!如果用cc430f5137的芯片我也相信可以用很久。可以一分钟发一毫秒电波,剩下时间都休眠,。而你的那个方案,想必的一直在发射电磁波吧,这个功耗自己去算算吧。

网友:
555加个功放,再加个大线圈不就OK了。

网友:
有无源测温的方案,可以找找。不用电源,从天线接收的能量。

网友D:
热敏电阻变化是指数的吧,变化范围太大,反正左右是要用电,为何不用个单片机采集AD后再发射。

网友D:
不管怎么看,用个单片机+无线比模拟简单粗暴都好,   最大好处是省电啊,精确控制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怎么看,用个单片机+无线比模拟简单粗暴都好,   最大好处是省电啊,精确控制用电。  ...

想了下楼上提到的方案,是有些复杂了,如果有那种单管或两管的振荡电路,以电阻为参数的,那就简单粗暴多了,不然还是弄个带无线的MCU好了,毕竟MCU这块比较熟悉,layout也有官方文件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变化是指数的吧,变化范围太大,反正左右是要用电,为何不用个单片机采集AD后再发射。 ...

嗯嗯,用MCU是很方便实现。
另外,热敏电阻变化大的话,可以用串并联的方式减少它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明白,都绝缘了电从哪里来?!如果有连电线,那直接从电源线上载波出来呗?无线的不觉得费电么? ...

里外都有电的,只是探头和采集端之间绝缘了,只能走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胎压监测的成本和你这个能一样么!如果用cc430f5137的芯片我也相信可以用很久。可以一分钟发一毫秒电波, ...

楼主要模拟的,我只是顺着楼主的需求提出方案,没说是做无线温度检测的最佳方案,你有别的好思路也可以提出来

至于无线信号一直持续发射的问题,完全可以做成被动式的RF线圈取电,类似门禁卡那样,外部要检测温度时,发送RF信号使采集模块工作,如果RF供电功率较小,可以只用RF供电控制一个开关管,采集模块依靠电池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下楼上提到的方案,是有些复杂了,如果有那种单管或两管的振荡电路,以电阻为参数的,那就简单粗暴多 ...

。。。热敏电阻是指数关系啊,不是线性的,而且,直接震荡发送,耗电不要太快吧。

网友:
胎压监测就带有温度测量。借用胎压方案最简单可行

网友:
想了下,似乎不用考虑电的事  楼主只是说绝缘,没说不能无限供电。

网友E:
有测温的RFID卡,用于冷链或医用恒温转运,之前见过,没记住品牌。

网友F:
不能转换为数字信号用RF发射出来么?
或者用PPM信号

网友G:
ASK协议基本没可能啦,可以考虑一下FSK协议,用声表面波滤波器搭一个正反馈震荡电路,用热敏电阻改变频率。但是这种电路估计小了不好解码,大了的话补偿和后边的无线匹配不好做。

网友:
FSK功耗不低,10dbm输出功率电流消耗怎么都要20mA以上了,以你的应用来看,怕是撑不了太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测温的RFID卡,用于冷链或医用恒温转运,之前见过,没记住品牌。

多谢提供,我放狗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ASK协议基本没可能啦,可以考虑一下FSK协议,用声表面波滤波器搭一个正反馈震荡电路,用热敏电阻改变频率。 ...

稍微搜了一下,是指”SAW滤波器“吗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我再找找看有没有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转换为数字信号用RF发射出来么?
或者用PPM信号

嗯 就是选个带RF的MCU,现在看来这种方案最简单~发起这个主题主要是想看模拟的方法有没有可能做到更简单,用少数的无源器件加2个左右管子实现的那种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搜了一下,是指”SAW滤波器“吗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我再找找看有没有电路参考  ...

你可以在爱普科斯的网站搜搜,应该有一些参考资料的。
我说的思路是纯理论性质的,具体如何实现还得自己动手了。
不过真用SAW搭的话,成本也不低的....

网友:
想起来以前才过一个探空气球,里面几个CD4000电路把温度风速变成脉冲,非常简单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