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体积can隔离方案

楼主(2016-04-07):
光耦隔离方案体积比较大,需要大个头光耦和隔离电源;磁耦合隔离体积应该小些;本身带隔离功能的收发器应该体积最小了,但不集成电源;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ADUM1201 +iso1040

网友:
周立功有一款

网友:
ADM3053是你想要的

网友:
CAN隔离麻烦在CAN侧的电流需求大,差不多50mA+才刚够标准容量。

如果内部有5V供电,单芯片方案是ADM3053;或者双片,ADuM6000提供隔离5V/5V电源,ISO1050提供隔离3.3-5V/5V的CAN。双面贴元件,大约面积就是一个7.6mm的Wide SOIC大一点。

如果内部只有3.3V电源,那么只能考虑ADuM5201和CAN收发器这种组合。由于CAN收发器不能跨间隙布局,需要隔离侧的面积放芯片。

磁隔离电源模块不知道还有哪家有小的?

网友:
金升阳 周立功 等厂家都有 带电源的隔离CAN模块

网友:
磁隔离 以前做项目拆过一个成品can收发器 用的磁隔离模块 ADM3251E

网友:
ADI集成供电的发热比较厉害,用过232和485的,有点烫。

网友:
周立功的CAN模块,一直在用,感觉不错,您可以试试

网友:
公司也在用ISO1050

网友:
正在用TI的ISO1050

网友:
曾经拆过一个uab转can,是一个隔离电源,加隔离数字信号芯片,隔离后的信号进can收发器芯片。

网友A:
可以看看 TJA1052I  电容隔离的, 但是只是隔离的收发器, 不带电源

网友:
标记隔离的收发器

网友:
要什么规格的,汽车等级还是工业等级的?

网友B:
周立功有一个体积挺小的隔离器,可惜不太隔离电源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B:
周立功有一个体积挺小的隔离器,可惜不太隔离电源

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B:
CTM1051
http://www.zlg.cn/ipc/ipc/parts.html#a3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M1051
http://www.zlg.cn/ipc/ipc/parts.html#a3

网友:
ADM3053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rk-can/adm3053.html
亲测可用,楼主看样子不怎么在乎成本,这个直接单芯片电源隔离加信号隔离,加 CAN 驱动器,目测没有更小的了 5Kv 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 TJA1052I  电容隔离的, 但是只是隔离的收发器, 不带电源

这个比ADI的还贵啊,还不集成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ADI的还贵啊,还不集成电源

不会吧,  ADI 的多少钱? 这个价格应该还是有的一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ADI 的多少钱? 这个价格应该还是有的一拼的

ADI的才20多

网友:
NXP 的这个,也就十块, 便宜一半呢

网友(2017-06-30):
标记一下,CAN隔离通信。

网友:
ADM3053,电源+信号,单片搞定

网友(2018-09-10):
我也在用ADM3053的方案,跑了48小时后,发现ADM3053特别烫,手感温度应该在50度左右,不过这会性能都还正常。

网友:
用带电源的数字隔离芯片咯

网友D:
ADM3053亲测EMC辐射超标,完全按照官方LAYOUT设计的

网友D:
后来换成了ISO1050+金升阳的隔离电源模块

楼主:
adi的隔离器件比如232和485的,辐射发射是比较大,要小心设计才行

网友(2018-11-03):
引用 网友D:
ADM3053亲测EMC辐射超标,完全按照官方LAYOUT设计的

EMC测试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ADM3053太贵了

网友(2019-02-14):
引用 网友D:
后来换成了ISO1050+金升阳的隔离电源模块

ISO1050不带电源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