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几何计算系列原创代码开源

楼主(2016-04-07):
    如题,本帖主要内容为一些计算代码的开源,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保证原创!原代码开源在本人的blog,附网址(花生壳搭的,不稳定):http://xxxzzc.imwork.net:25245/zzc/
    一楼占楼,陆续更新!

楼主:
几何计算——线段长度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double GetLineLength(const LINE* line_demo)
{
        double dx, dy;
        dx = line_demo->point_end.x - line_demo->point_beg.x;
        dy = line_demo->point_end.y - line_demo->point_beg.y;
        return sqrt(dx * dx + dy * dy);
}

楼主:
几何计算——点到线段的距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double GetLineLength(const LINE* line_demo)
{
        double dx, dy;
        dx = line_demo->point_end.x - line_demo->point_beg.x;
        dy = line_demo->point_end.y - line_demo->point_beg.y;
        return sqrt(dx * dx + dy * dy);
}

double Distance_PointToLine(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
        double line_length, cal_temp = 0.0f;
        line_length = GetLineLength(line_demo);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beg.y * line_demo->point_end.x;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beg.x * line_demo->point_end.y;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end.y * point_demo->x;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end.x * point_demo->y;
        cal_temp += point_demo->y * line_demo->point_beg.x;
        cal_temp -= point_demo->x * line_demo->point_beg.y;
        return cal_temp / line_length;
}

楼主:
几何计算——三角形的重心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TRI_ANGLE
{
        POINT point[3];
}TRI_ANGLE;

void GetTriangleBaryCenter(const const TRI_ANGLE* demo, POINT* barycenter)
{
        barycenter->x = (demo->point[0].x + demo->point[1].x + demo->point[2].x) / 3;
        barycenter->y = (demo->point[0].y + demo->point[1].y + demo->point[2].y) / 3;
}

楼主:
几何计算——三角形的面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TRI_ANGLE
{
        POINT point[3];
}TRI_ANGLE;

double GetTriangleArea(const TRI_ANGLE* demo)
{
        double area = 0.0f;
        area += demo->point[0].y * demo->point[1].x;
        area -= demo->point[0].x * demo->point[1].y;
        area += demo->point[1].y * demo->point[2].x;
        area -= demo->point[1].x * demo->point[2].y;
        area += demo->point[2].y * demo->point[0].x;
        area -= demo->point[2].x * demo->point[0].y;
        return area * 0.5;
}

楼主:
几何计算——两条直线的交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int GetLineCross(const LINE* line0, const LINE* line1, POINT* point_cross)
{
        double x1_x2, x3_x4, y1_y2, y3_y4, xy12, xy34, gain_all;
        x1_x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x;
        y1_y2 = line0->point_beg.y - line0->point_end.y;
        x3_x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x;
        y3_y4 = line1->point_beg.y - line1->point_end.y;
        gain_all = x1_x2 * y3_y4 - y1_y2 * x3_x4;
        if (abs(gain_all) < DBL_EPSILON)
        {
                return -1;
        }
        xy1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y - line0->point_end.x * line0->point_beg.y;
        xy3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y - line1->point_end.x * line1->point_beg.y;
        gain_all = 1.0 / gain_all;
        point_cross->x = (xy12 * x3_x4 - xy34 * x1_x2) * gain_all;
        point_cross->y = (xy12 * y3_y4 - xy34 * y1_y2) * gain_all;
        return 0;
}

楼主:
几何计算——判断两线段是否相交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int IsLineCross(const LINE* line0, const LINE* line1)
{
        double cal_temp0, cal_temp1;
        cal_temp0 = 0.0f;
        cal_temp0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y;
        cal_temp0 -= line0->point_beg.y * line0->point_end.x;
        cal_temp1 = cal_temp0;
        cal_temp0 += line0->point_end.x * line1->point_beg.y;
        cal_temp0 -= line0->point_end.y * line1->point_beg.x;
        cal_temp1 += line0->point_end.x * line1->point_end.y;
        cal_temp1 -= line0->point_end.y * line1->point_end.x;
        cal_temp0 += line1->point_beg.x * line0->point_beg.y;
        cal_temp0 -= line1->point_beg.y * line0->point_beg.x;
        cal_temp1 += line1->point_end.x * line0->point_beg.y;
        cal_temp1 -= line1->point_end.y * line0->point_beg.x;
        if (cal_temp0 * cal_temp1 > 0.0f)
        {
                return 0;
        }
        cal_temp0 = 0.0f;
        cal_temp0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y;
        cal_temp0 -= line1->point_beg.y * line1->point_end.x;
        cal_temp1 = cal_temp0;
        cal_temp0 += line1->point_end.x * line0->point_beg.y;
        cal_temp0 -= line1->point_end.y * line0->point_beg.x;
        cal_temp1 += line1->point_end.x * line0->point_end.y;
        cal_temp1 -= line1->point_end.y * line0->point_end.x;
        cal_temp0 += line0->point_beg.x * line1->point_beg.y;
        cal_temp0 -= line0->point_beg.y * line1->point_beg.x;
        cal_temp1 += line0->point_end.x * line1->point_beg.y;
        cal_temp1 -= line0->point_end.y * line1->point_beg.x;
        if (cal_temp0 * cal_temp1 > 0.0f)
        {
                return 0;
        }
        return -1;
}

楼主:
几何计算——过某一点做某条直线的垂线(一)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int GetLineCross(const LINE* line0, const LINE* line1, POINT* point_cross)
{
        double x1_x2, x3_x4, y1_y2, y3_y4, xy12, xy34, gain_all;
        x1_x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x;
        y1_y2 = line0->point_beg.y - line0->point_end.y;
        x3_x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x;
        y3_y4 = line1->point_beg.y - line1->point_end.y;
        gain_all = x1_x2 * y3_y4 - y1_y2 * x3_x4;
        if (abs(gain_all) < DBL_EPSILON)
        {
                return -1;
        }
        xy1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y - line0->point_end.x * line0->point_beg.y;
        xy3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y - line1->point_end.x * line1->point_beg.y;
        gain_all = 1.0 / gain_all;
        point_cross->x = (xy12 * x3_x4 - xy34 * x1_x2) * gain_all;
        point_cross->y = (xy12 * y3_y4 - xy34 * y1_y2) * gain_all;
        return 0;
}

int GetVerticalPoint(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POINT* dst)
{
        LINE line_temp;
        line_temp.point_beg = *point_demo;
        line_temp.point_end.x = point_demo->x + line_demo->point_end.x - line_demo->point_beg.x;
        line_temp.point_end.y = point_demo->y + line_demo->point_beg.y - line_demo->point_end.y;
        if (0 != GetLineCross((const LINE*)&line_temp, line_demo, dst))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LINE* dst)
{
        dst->point_beg = *point_demo;
        if (0 != GetVerticalPoint(point_demo, line_demo, &(dst->point_end)))
        {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几何计算——过某一点做某条直线的垂线(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int GetVerticalPoint(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POINT* dst)
{
        double line_demo_dx, line_demo_dy, cal_temp = 0.0f;
        line_demo_dx = line_demo->point_end.x - line_demo->point_beg.x;
        line_demo_dy = line_demo->point_end.y - line_demo->point_beg.y;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beg.y * line_demo->point_end.x;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beg.x * line_demo->point_end.y;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end.y * point_demo->x;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end.x * point_demo->y;
        cal_temp += point_demo->y * line_demo->point_beg.x;
        cal_temp -= point_demo->x * line_demo->point_beg.y;
        cal_temp /= (line_demo_dx * line_demo_dx + line_demo_dy * line_demo_dy);
        dst->x = point_demo->x - line_demo_dy * cal_temp;
        dst->y = point_demo->y + line_demo_dx * cal_temp;
        return 0;
}

int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LINE* dst)
{
        dst->point_beg = *point_demo;
        if (0 != GetVerticalPoint(point_demo, line_demo, &(dst->point_end)))
        {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几何计算——三角形的垂心(一)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typedef struct tagTRI_ANGLE
{
        POINT point[3];
}TRI_ANGLE;

int GetLineCross(const LINE* line0, const LINE* line1, POINT* point_cross)
{
        double x1_x2, x3_x4, y1_y2, y3_y4, xy12, xy34, gain_all;
        x1_x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x;
        y1_y2 = line0->point_beg.y - line0->point_end.y;
        x3_x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x;
        y3_y4 = line1->point_beg.y - line1->point_end.y;
        gain_all = x1_x2 * y3_y4 - y1_y2 * x3_x4;
        if (abs(gain_all) < DBL_EPSILON)
        {
                return -1;
        }
        xy1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y - line0->point_end.x * line0->point_beg.y;
        xy3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y - line1->point_end.x * line1->point_beg.y;
        gain_all = 1.0 / gain_all;
        point_cross->x = (xy12 * x3_x4 - xy34 * x1_x2) * gain_all;
        point_cross->y = (xy12 * y3_y4 - xy34 * y1_y2) * gain_all;
        return 0;
}

int GetVerticalPoint(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POINT* dst)
{
        LINE line_temp;
        line_temp.point_beg = *point_demo;
        line_temp.point_end.x = point_demo->x + line_demo->point_end.x - line_demo->point_beg.x;
        line_temp.point_end.y = point_demo->y + line_demo->point_beg.y - line_demo->point_end.y;
        if (0 != GetLineCross((const LINE*)&line_temp, line_demo, dst))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LINE* dst)
{
        dst->point_beg = *point_demo;
        if (0 != GetVerticalPoint(point_demo, line_demo, &(dst->point_end)))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GetTri_angleVertical(const TRI_ANGLE* tri_angle_demo, POINT* point_demo)
{
        LINE line_temp0, line_temp1;
        LINE line_vertical0, line_vertical1;
        line_temp0.point_beg = tri_angle_demo->point[1];
        line_temp0.point_end = tri_angle_demo->point[2];
        if (0 !=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tri_angle_demo->point), (const LINE*)&line_temp0, &line_vertical0))
        {
                return -1;
        }
        line_temp0.point_beg = tri_angle_demo->point[2];
        line_temp0.point_end = tri_angle_demo->point[0];
        if (0 !=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tri_angle_demo->point) + 1, (const LINE*)&line_temp1, &line_vertical1))
        {
                return -1;
        }
        if (0 != GetLineCross((const LINE*)&line_vertical0, (const LINE*)&line_vertical1, point_demo))
        {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几何计算——三角形的垂心(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typedef struct tagTRI_ANGLE
{
        POINT point[3];
}TRI_ANGLE;

int GetVerticalPoint(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POINT* dst)
{
        double line_demo_dx, line_demo_dy, cal_temp = 0.0f;
        line_demo_dx = line_demo->point_end.x - line_demo->point_beg.x;
        line_demo_dy = line_demo->point_end.y - line_demo->point_beg.y;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beg.y * line_demo->point_end.x;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beg.x * line_demo->point_end.y;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end.y * point_demo->x;
        cal_temp -= line_demo->point_end.x * point_demo->y;
        cal_temp += point_demo->y * line_demo->point_beg.x;
        cal_temp -= point_demo->x * line_demo->point_beg.y;
        cal_temp /= (line_demo_dx * line_demo_dx + line_demo_dy * line_demo_dy);
        dst->x = point_demo->x - line_demo_dy * cal_temp;
        dst->y = point_demo->y + line_demo_dx * cal_temp;
        return 0;
}

int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 point_demo, const LINE* line_demo, LINE* dst)
{
        dst->point_beg = *point_demo;
        if (0 != GetVerticalPoint(point_demo, line_demo, &(dst->point_end)))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GetLineCross(const LINE* line0, const LINE* line1, POINT* point_cross)
{
        double x1_x2, x3_x4, y1_y2, y3_y4, xy12, xy34, gain_all;
        x1_x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x;
        y1_y2 = line0->point_beg.y - line0->point_end.y;
        x3_x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x;
        y3_y4 = line1->point_beg.y - line1->point_end.y;
        gain_all = x1_x2 * y3_y4 - y1_y2 * x3_x4;
        if (abs(gain_all) < DBL_EPSILON)
        {
                return -1;
        }
        xy1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y - line0->point_end.x * line0->point_beg.y;
        xy3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y - line1->point_end.x * line1->point_beg.y;
        gain_all = 1.0 / gain_all;
        point_cross->x = (xy12 * x3_x4 - xy34 * x1_x2) * gain_all;
        point_cross->y = (xy12 * y3_y4 - xy34 * y1_y2) * gain_all;
        return 0;
}

int GetTri_angleVertical(const TRI_ANGLE* tri_angle_demo, POINT* point_demo)
{
        LINE line_temp0, line_temp1;
        LINE line_vertical0, line_vertical1;
        line_temp0.point_beg = tri_angle_demo->point[1];
        line_temp0.point_end = tri_angle_demo->point[2];
        if (0 !=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tri_angle_demo->point), (const LINE*)&line_temp0, &line_vertical0))
        {
                return -1;
        }
        line_temp0.point_beg = tri_angle_demo->point[2];
        line_temp0.point_end = tri_angle_demo->point[0];
        if (0 != GetVerticalLine((const POINT*)(tri_angle_demo->point) + 1, (const LINE*)&line_temp1, &line_vertical1))
        {
                return -1;
        }
        if (0 != GetLineCross((const LINE*)&line_vertical0, (const LINE*)&line_vertical1, point_demo))
        {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几何计算——三角形的内心(角平分线的交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POINT;

typedef struct tagLINE
{
        POINT point_beg;
        POINT point_end;
}LINE;

typedef struct tagTRI_ANGLE
{
        POINT point[3];
}TRI_ANGLE;

double GetLineLength(const LINE* line_demo)
{
        double dx, dy;
        dx = line_demo->point_end.x - line_demo->point_beg.x;
        dy = line_demo->point_end.y - line_demo->point_beg.y;
        return sqrt(dx * dx + dy * dy);
}

double GetTriangleArea(const TRI_ANGLE* demo)
{
        double area = 0.0f;
        area += demo->point[0].y * demo->point[1].x;
        area -= demo->point[0].x * demo->point[1].y;
        area += demo->point[1].y * demo->point[2].x;
        area -= demo->point[1].x * demo->point[2].y;
        area += demo->point[2].y * demo->point[0].x;
        area -= demo->point[2].x * demo->point[0].y;
        return area * 0.5;
}
int GetLineCross(const LINE* line0, const LINE* line1, POINT* point_cross)
{
        double x1_x2, x3_x4, y1_y2, y3_y4, xy12, xy34, gain_all;
        x1_x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x;
        y1_y2 = line0->point_beg.y - line0->point_end.y;
        x3_x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x;
        y3_y4 = line1->point_beg.y - line1->point_end.y;
        gain_all = x1_x2 * y3_y4 - y1_y2 * x3_x4;
        if (abs(gain_all) < DBL_EPSILON)
        {
                return -1;
        }
        xy12 = line0->point_beg.x * line0->point_end.y - line0->point_end.x * line0->point_beg.y;
        xy34 = line1->point_beg.x * line1->point_end.y - line1->point_end.x * line1->point_beg.y;
        gain_all = 1.0 / gain_all;
        point_cross->x = (xy12 * x3_x4 - xy34 * x1_x2) * gain_all;
        point_cross->y = (xy12 * y3_y4 - xy34 * y1_y2) * gain_all;
        return 0;
}

int GetTriangleInnerCenter(const TRI_ANGLE* triangle_demo, POINT* point_demo)
{
        double len01, len12, len20, s, r, dx0, dy0, dx1, dy1;
        LINE temp_line01, temp_line12, temp_line20;
        temp_line01.point_beg = triangle_demo->point[0];
        temp_line01.point_end = triangle_demo->point[1];
        temp_line12.point_beg = triangle_demo->point[1];
        temp_line12.point_end = triangle_demo->point[2];
        temp_line20.point_beg = triangle_demo->point[2];
        temp_line20.point_end = triangle_demo->point[0];
        len01 = GetLineLength((const LINE*)&temp_line01);
        len12 = GetLineLength((const LINE*)&temp_line12);
        len20 = GetLineLength((const LINE*)&temp_line20);
        s = GetTriangleArea(triangle_demo);
        r = s * 2 / (len01 + len12 + len20);
        dx0 = (temp_line12.point_end.y - temp_line12.point_beg.y) * r / len12;
        dy0 = (temp_line12.point_beg.x - temp_line12.point_end.x) * r / len12;
        temp_line12.point_beg.x += dx0;
        temp_line12.point_beg.x += dy0;
        dx1 = (temp_line20.point_end.y - temp_line20.point_beg.y) * r / len20;
        dy1 = (temp_line20.point_beg.x - temp_line20.point_end.x) * r / len20;
        temp_line20.point_beg.x += dx1;
        temp_line20.point_beg.x += dy1;
        return GetLineCross((const LINE*)&temp_line12, (const LINE*)&temp_line20, point_demo);
}

楼主:
今天代码暂时更新完毕,等装上matlab之后再上测试代码和测试图!
后续还有一部分算法代码更新!

网友A:
非常好,谢谢!敬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谢谢!敬礼!

谢谢关注

网友:
基础代码很重要,

网友:
感谢楼主的基础代码

网友:
顶,数学不好的人表示看不懂

网友B:
楼主能打个包么?这样或许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打个包么?这样或许更好

自己打吧,我自己也没有打包存档

网友:
感谢开源,以后用的到

网友C:
帮顶了  服务器是建在自己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了  服务器是建在自己电脑?

嗯,买了一个低功耗迷你主机

网友D:
这个要支持,顺道大概说一下自己建的服务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买了一个低功耗迷你主机

   端口号不是80   果断是家里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支持,顺道大概说一下自己建的服务器

Appserv + 花生壳 + emblog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口号不是80   果断是家里搭。

我也想用80端口啊,没辙

网友E:
代码很规整,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很规整,赏心悦目

谢谢夸奖

网友F:
怎么对若干条首尾相接线段进行排序?直线圆弧如何旋转?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对若干条首尾相接线段进行排序?直线圆弧如何旋转?求教。

很快会更新,你说的这两个恰好都有写

网友:
基础工作很重要,受教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工具软件

网友:
看了下,排版非常好,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很有用

网友:
我也把自己的递归排序放上来,抛砖引玉

网友:
平面几何计算 mark

网友:
这个要顶,非常感谢

网友G:
平面几何计算系列原创代码, 赞!
最好说说应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面几何计算系列原创代码, 赞!
最好说说应用在哪

测绘,gui等

网友:
楼主大大的好人啊

网友(2016-05-16):
技术活儿,该赏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持续关注~~~平面几何计算

网友:
赞一下楼主!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
非常不错,保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