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乱跳问题

楼主(2016-04-08):
最近用讯为的开发板遇到一个问题,显示屏乱跳。还有比较有规律的跳,点击屏幕时乱跳的点都在横的一条线上。(明天把乱跳图补上)用适配器供电,电池供电,开关电源供电都没问题,采用我们自己做的电源就出现问题了。用手指触碰开发板上地乱跳现象就没有了,用示波器看电源很多纹波,认为是纹波影响屏幕,简单的给电源滤波以后现象还在。后面用示波器看到,不经过滤波,但是示波器和系统地连接,屏幕乱跳现象没有了。所以估计是静电原因。系统的地和大地人体的地之间有压差。但是整个系统是运动的,总不可能让它拖这个铁链什么的在地上跑。以上只是我的猜测,希望有大神指导。我对硬件什么的不是很懂。

系统使用的电源是用一块48v锂电池,给平板供电经过48->12v  12->5v得来的。

今天用排除法找到了一些原因,第一一个是一个48转12的模块质量不是很好,带入了一些干扰。第二电机不知怎么的漏电。第三不接电机,只接电机控制盒也有一些干扰不过已经比较好了。电机和驱动盒都不接,完全没问题。

今天我试了接一些小的电容去滤波,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前面还买过一级 二级 三级滤波器接上去没有效果。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漏电导致屏乱跳,可以用线性变压器做个供电测试一下,线性供电不会一般就是漏电

网友B:
你这个是20khz左右的,是不是开关电源带入的?

网友C:
用的哪家的触摸方案?
是不是周围有强磁干扰?是个别还是批量问题?

网友D:
电源质量差的是很容易影响电容屏的,处理好电源,再就是注意好电容屏芯片的接地屏蔽什么的。根源还是在电源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干扰进去的

网友E:
lz得到答案了公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漏电导致屏乱跳,可以用线性变压器做个供电测试一下,线性供电不会一般就是漏电 ...

您说的漏电是指那部分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20khz左右的,是不是开关电源带入的?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电源中什么影响的,因为不滤波接一下示波器的地问题就没有了,测量电源的波形,还是很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家的触摸方案?
是不是周围有强磁干扰?是个别还是批量问题?

这个是讯为的开发板,我们直接拿来用的。据说这块屏是ipad 2 用的是一个屏,是奇美的。周围没有强磁干扰,主要可能是电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质量差的是很容易影响电容屏的,处理好电源,再就是注意好电容屏芯片的接地屏蔽什么的。根源还是在电源 ...

请问一般电容屏电源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F:
你的电源开关频率多少,你测试一下那个电源的开关频率,做成一样就可以了。应该是你的开关频率跟电容触摸频率接近,影响了触摸效果。

网友:
以前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个台电的MP4,当年iPhone刚出来,号称跟iPhone一样的电容屏,简直就是童年的噩梦,乱跳,压根操作不了。哎

网友G:
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我的手机触摸屏换过后有时也是乱跳,清洗一下排线触点后就没事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

网友H:
以前都是碰到电阻屏会乱跳,还想着电容屏不会乱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我的手机触摸屏换过后有时也是乱跳,清洗一下排线触点后就没事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 ...

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都是碰到电阻屏会乱跳,还想着电容屏不会乱跳了

哦哦,电阻屏没有用过

网友I:
个人感觉是电源有问题,高频噪声严重。
前几天座高铁,发现一个小朋友玩ipad,触摸有严重的干扰。
后来让他断开电源连接线就好了(动车上的220V)。
你的和他的一样,只能说明你做的电源高频噪声没处理好,并且很严重。
把你的电源和别人的电源做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电源中什么影响的,因为不滤波接一下示波器的地问题就没有了,测量电源的 ...

这就是Y电容出现原因

网友:
电源在加滤波试试

网友J:
有时候很多问题都有可能是电源造成的,重点检查电源电源,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Y电容出现原因

恩恩  今天听同事说了x电容y电容,打算买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很多问题都有可能是电源造成的,重点检查电源电源,很重要

今天用排除法找到了一些原因,第一一个是一个48转12的模块质量不是很好,带入了一些干扰。第二电机不知怎么的漏电。第三不接电机,只接电机控制盒也有一些干扰不过已经比较好了。电机和驱动盒都不接,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是电源有问题,高频噪声严重。
前几天座高铁,发现一个小朋友玩ipad,触摸有严重的干扰。
后来让他 ...

今天我试了接一些小的电容去滤波,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还买过一级 二级 三级滤波器接上去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我的手机触摸屏换过后有时也是乱跳,清洗一下排线触点后就没事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 ...

应该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得到答案了公布一下

还的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漏电导致屏乱跳,可以用线性变压器做个供电测试一下,线性供电不会一般就是漏电 ...

确实是有东西漏电

网友:
这明显是电源(充电器)干扰

网友K:
我的渣米红米2也是(充电的时候),手指碰触,那抖得一个夸张,断开充电器完全没问题~

网友L:
之前的产品中有遇到过电容屏乱跳的现象,但那个属于电容屏灵敏参数过于灵敏,当放在日光灯下或者电源适配器不同 都会有跳点现象,楼主这种很大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A:
自己做的电源加接地端,电路参考市面上的开关电源,使用的时候接地就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干扰所致  调试设备的时候碰到过变频器一开  笔记本触摸完全失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电源加接地端,电路参考市面上的开关电源,使用的时候接地就没问题 ...

关键问题是不好接地,设备是在移动的。轮子在地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的产品中有遇到过电容屏乱跳的现象,但那个属于电容屏灵敏参数过于灵敏,当放在日光灯下或者电源适配器 ...

恩恩,问题确定电源干扰的原因,但不知道怎么去把干扰给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渣米红米2也是(充电的时候),手指碰触,那抖得一个夸张,断开充电器完全没问题~ ...

换个好一点充电器试试,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确定是不是电源的原因呢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电源不稳定

楼主:
嗯是的  电源不稳定,正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根据后面我实验找到了根源是电机驱动接48v过去,从这里带过来的干扰,这个地方没有做处理,外购的驱动器也没有做什么很好的处理,后面在驱动器靠近接入系统的地方加了两个大电容,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每个系统还有一些差异性,有一步完全解决,另外两个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

网友M:
“两个大电容”,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两个大电容”,多大的电容?

加了63v1000uf电解电容,就可以了,手上最大只有这么大的,它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两个大电容”,多大的电容?

根本问题还是电源不够好

网友N(2017-08-23):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自己设计的板子   7寸电容触摸屏 。

外部供电220V和明纬的开关电源。出现的现象就是触摸跳。

不接外部电源用内部电池的时候效果较好。  接上外部供电就不行了。  楼主还有啥经验啊?

我们是220V 明纬电源 12V    板子上是MP2303A降压到5V  ,板子上还有共模电感滤波器  470uF的电容都有。  也没效果

网友:
楼上的触摸屏是7寸的什么接口啊,打听下,大概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自己设计的板子   7寸电容触摸屏 。

外部供电220V和明纬的开关电源。出现的现象 ...

总体感觉电源质量比较关键

网友:
楼主的触摸屏既然接了电池和自己的电源都不会出现问题,说明是明显的电源干扰造成的,
可以考虑:1.触摸屏电源入口的地方做好滤波
                2.需要重新调试触摸屏增强抗干扰能力(这个只能找触控IC的原厂或者触摸屏的生产商来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自己设计的板子   7寸电容触摸屏 。

外部供电220V和明纬的开关电源。出现的现象 ...

你这个板子也是电源干扰太大造成,要处理好触摸屏部分的电源,另外你这个情况可以要联系触控IC的原厂他们可以测出来你的
电源干扰的频率,然后再调试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刻意去避开这个频率,可以总体上提高电容触摸屏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板子也是电源干扰太大造成,要处理好触摸屏部分的电源,另外你这个情况可以要联系触控IC的原厂他们 ...

我们测试的时候发现

1,插在不接220V地线的插座上的时候 正常
2,插在某些线路的带220V地线的插座上也正常
3,只有插在某个插座上(有地线)的时候就飘得厉害,所以猜想这个插座的线路上有其他设备干扰过来了。主要是不知道大楼的走线,也不知道哪些插座在一起。不好分析。

如你所说的,是电源问题,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处理呢?  是在触摸屏的3.3V上下功夫吗?  这样的话我可以尝试在板子上 12V -5V - 3.3V这几个电源处做个处理,也许会解决问题。

网友(2017-09-29):
引用 网友N:
我们测试的时候发现

1,插在不接220V地线的插座上的时候 正常

能否联系到触摸屏的供应商?让他们的工程联系触控IC的原厂来解决,他们可以避开干扰的频率的,
或者重新调试触摸屏的抗干扰性能,效果会有很大改善的,除非你的触摸屏抗干扰已经调到极限了,
如果只在你的3.3V上面下功夫,我估计不会有很大改善的

网友(2018-03-15):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源开关频率多少,你测试一下那个电源的开关频率,做成一样就可以了。应该是你的开关频率跟电容触摸频 ...

这位兄台,你说的做成一样是指开关频率跟电容屏屏的时钟频率做成一样吗?
比如,开关是100KHz,电容屏的时钟频率也做成100K??
但你说明说两种频率相近才影响了?

请明示;;我这也遇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04-08):
正在解决  我这也是电源问题  插上220V开关电源就乱跳,用电池供电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