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单片机工作时对GPS模块有干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4-08):
如题,如果让单片机上电不工作GPS正常工作,单片机工作之后GPS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是单片机工作时产生的次谐波对GPS有干扰产生的吗,单片机电路板和GPS模块电路板是分开的但是离得很近!

楼主:
单片机是内部晶振24.5M,倍频后使用49M

网友A:
是会有影响,建议多改几次单片机的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会有影响,建议多改几次单片机的主频

单片机对外的电磁辐射有多大你测量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对外的电磁辐射有多大你测量过吗

没有,只是之前做的射频电路,要是有单品机的话,他们一般会让我降低主频,或者,多试几次。。。

网友:
不同频率的多次谐波,对gps信号接收有影响吧

网友:
修改频率,多测试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