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08):
上面用PNP与NPN有什么区别么,个人感觉好像没有,求指教

楼主:
还有四个二极管是用在去除反向电压的,这个电压怎么走?   个人感觉二极管是在钳位电压用的,不知道理解有错么?

网友A:
这是一个电机"H"控制电路啊...你先假设一组给控制信号然后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机"H"控制电路啊...你先假设一组给控制信号然后就好理解了.

我知道它是H桥,也算明白他的原理, 图1和图2区别是上面用的NPN与PNP  他们两个用起来一样么?   还有保护二极管个人感觉是钳位用的。

网友B:
给相同的信号,图一图二电机转动方向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相同的信号,图一图二电机转动方向相反的

就没有别的不同了? 二极管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续流二极管

楼主:
它的存在主要是防止反向电压击穿三极管,具体当电压反向时它怎么工作呢?

楼主:
应该是电机突然不转时候产生一个反向电压,这个电压会被二极管给释放掉,同时二极管还会起到钳位电压的作用,不会让反峰电压超过二极管导通压降。(个人理解)

楼主:
马潮AVR  P183有关于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电路。

网友C:
H桥,千变万化原理不变,同一时间只能两个对角的三极管导通

网友D:
续流二极管,看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续流二极管,看书啊

没有钳位的作用?  我实验二极管加不加都一样的效果  可能是我电机转的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H桥,千变万化原理不变,同一时间只能两个对角的三极管导通

嗯嗯   它在电机不转的时候二极管具体怎么工作呢?

楼主:
图一好像有问题,我实验没出来  四个管子都导通  一会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相同的信号,图一图二电机转动方向相反的

图一四个管子应该是都导通,是个错误的图。

楼主:
图一应该改成这个电路,图一有问题 ,上下bi的两个be成为两个结,直接导通。电流很大,会烧掉管子

网友E:
图一会冒烟的,图二才是基本H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一会冒烟的,图二才是基本H桥驱动

嗯嗯  的确  图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