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可以用printf这样简洁的函数来进行串口打印ASCII码的...

楼主(2016-04-08):
寻求一份可以再AVR单片机上用printf这样简单的函数就能进行ASCII码串口输出的程序。在正点原子的STM32里我看见可以用printf来串口输出,很是方便。在AVR里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寻求帮助。。。

网友:
avr gcc可以做到

网友:
//初始化串口
static void Uart_Init(void)
{

}

//此函数用于与Print()函数进行接口
static void putch_uart(unsigned char c)
{
        usart_putchar(DEBUG_USART, c);
}

//初始化调试打印接口
void Print_Init(void)
{
        Uart_Init();
}

//#########################################################################
// printf.c
//
// *** printf() based on sprintf() from gcctest9.c Volker Oth
//
// *** Changes made by Holger Klabunde
// Now takes format strings from FLASH (was into RAM ! before)
// Fixed bug for %i, %I. u_val was used before it had the right value
// Added %d, %D (is same as %i, %I)
// Support for long variables %li, %ld, %Lu, %LX ....
// %x, %X now gives upper case hex characters A,B,C,D,E,F
// Output can be redirected in a single function: putch_uart()
// Make printf() smaller by commenting out a few #defines
// Added some SPACE and ZERO padding %02x or % 3u up to 9 characters
//
// Todo:
// %f, %F for floating point numbers
//
// *** Changes made by Martin Thomas for the efsl debug output:
// - removed AVR "progmem"
// - added function pointer for "putchar"// - devopen function
//
//#########################################################################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CRATCH 12                //32Bits go up to 4GB + 1 Byte for \0

//Spare some program space by making a comment of all not used format flag lines
#define USE_LONG                 // %lx, %Lu and so on, else only 16 bit integer is allowed
#define USE_STRING      // %s, %S Strings as parameters
#define USE_CHAR                // %c, %C Chars as parameters
#define USE_INTEGER                // %i, %I Remove this format flag. %d, %D does the same
#define USE_HEX                        // %x, %X Hexadezimal output
#define USE_UPPERHEX        // %x, %X outputs A,B,C... else a,b,c...
#ifndef USE_HEX
#undef USE_UPPERHEX            // ;)
#endif
#define USE_UPPER                // uncommenting this removes %C,%D,%I,%O,%S,%U,%X and %L..
// only lowercase format flags are used
#define PADDING         //SPACE and ZERO padding

void Print_Function(char const *format, ...)
{
        unsigned char scratch[SCRATCH];
        unsigned char format_flag;
        unsigned short base;
        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issigned=0;
        va_list ap;

#ifdef USE_LONG
        unsigned char islong=0;
        unsigned long u_val=0;
        long s_val=0;
#else
        unsigned int u_val=0;
        int s_val=0;
#endif

        unsigned char fill;
        unsigned char width;

        va_start (ap, format);
        for (;;)
        {
                while ((format_flag = *(format++)) != '%'){      // Until '%' or '\0'
                        if (!format_flag){va_end (ap); return;}
                        putch_uart(format_flag);
                }

                issigned=0; //default unsigned
                base = 10;

                format_flag = *format++; //get char after '%'

#ifdef PADDING
                width=0; //no formatting
                fill=0;  //no formatting
                if(format_flag=='0' || format_flag==' ') //SPACE or ZERO padding  ?
                {
                        fill=format_flag;
                        format_flag = *format++; //get char after padding char
                        if(format_flag>='0' && format_flag<='9')
                        {
                                width=format_flag-'0';
                                format_flag = *format++; //get char after width char
                        }
                }
#endif

#ifdef USE_LONG
                islong=0; //default int value
#ifdef USE_UPPER
                if(format_flag=='l' || format_flag=='L') //Long value
#else
                        if(format_flag=='l') //Long value
#endif
                        {
                                islong=1;
                                format_flag = *format++; //get char after 'l' or 'L'
                        }
#endif

                switch (format_flag)
                {
#ifdef USE_CHAR
                case 'c':
#ifdef USE_UPPER
                case 'C':
#endif
                        format_flag = va_arg(ap,int);
                        // no break -> run into default
#endif

                default:
                        putch_uart(format_flag);
                        continue;

#ifdef USE_STRING
#ifdef USE_UPPER
                case 'S':
#endif
                case 's':
                        ptr = (unsigned char*)va_arg(ap,char *);
                        while(*ptr) { putch_uart(*ptr); ptr++; }
                        continue;
#endif

#ifdef USE_INTEGER //don't use %i, is same as %d
                case 'i':
#ifdef USE_UPPER
                case 'I':
#endif
#endif
                case 'd':
#ifdef USE_UPPER
                case 'D':
#endif
                        issigned=1;
                        // no break -> run into next case
                case 'u':
#ifdef USE_UPPER
                case 'U':
#endif

                        //don't insert some case below this if USE_HEX is undefined !
                        //or put       goto CONVERSION_LOOP;  before next case.
#ifdef USE_HEX
                        goto CONVERSION_LOOP;
                case 'x':
#ifdef USE_UPPER
                case 'X':
#endif
                        base = 16;
#endif

                        CONVERSION_LOOP:

                        if(issigned) //Signed types
                        {
#ifdef USE_LONG
                                if(islong) { s_val = va_arg(ap,long); }
                                else { s_val = va_arg(ap,int); }
#else
                                s_val = va_arg(ap,int);
#endif

                                if(s_val < 0) //Value negativ ?
                                {
                                        s_val = - s_val; //Make it positiv
                                        putch_uart('-');    //Output sign
                                }

                                u_val = (unsigned long)s_val;
                        }
                        else //Unsigned types
                        {
#ifdef USE_LONG
                                if(islong) { u_val = va_arg(ap,unsigned long); }
                                else { u_val = va_arg(ap,unsigned int); }
#else
                                u_val = va_arg(ap,unsigned int);
#endif
                        }

                        ptr = scratch + SCRATCH;
                        *--ptr = 0;
                        do
                        {
                                char ch = u_val % base + '0';
#ifdef USE_HEX
                                if (ch > '9')
                                {
                                        ch += 'a' - '9' - 1;
#ifdef USE_UPPERHEX
                                        ch-=0x20;
#endif
                                }
#endif
                                *--ptr = ch;
                                u_val /= base;

#ifdef PADDING
                                if(width) width--; //calculate number of padding chars
#endif
                        } while (u_val);

#ifdef PADDING
                        while(width--) *--ptr = fill; //insert padding chars
#endif

                        while(*ptr) { putch_uart(*ptr); ptr++; }
                }
        }
}

网友:
#define DEBUG_ON

#if defined(DEBUG_ON) || defined(SIMULATOR)
#define Print Print_Function
#else
#define Print(...)
#endif

楼主:
你说的是在ATMEL STDIO编译器里面吗?比如我想输出0x90,对应的值就是144,现在就只用调用这个函数,在里面用个转义符号就可以转成ASCII形式吗?

楼主:
亲,这个是AVR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在ATMEL STDIO编译器里面吗?比如我想输出0x90,对应的值就是144,现在就只用调用这个函数,在里 ...

是的,可以做到,晚上回家给你贴代码,手机不方便,需要初始化串口,自定义串口发送字节函数,重定向stdout流
然后就可以使用printf等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做到,晚上回家给你贴代码,手机不方便,需要初始化串口,自定义串口发送字节函数,重定向stdo ...

太感谢了,坐等大神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坐等大神的代码

不谢,给你转个别人的链接吧
http://www.ndiy.cn/thread-17329-1-1.html
如果你测试不行,我再给你发我自己的代码

网友:
printf atmel studio自带啊,而且挺大的,lz慎用啊

网友:
看一下usart stdio的源码就知道了,给你个我的代码,avr32上了,类似
void usart0Init(usart_serial_options_t *opt)
{
        const gpio_map_t GPIO_MAP =
        {
                { USART_RX_PIN, USART_RX_FUNCTION },
                { USART_TX_PIN, USART_TX_FUNCTION }
        };

        gpio_enable_module( GPIO_MAP, sizeof( GPIO_MAP ) / sizeof( GPIO_MAP[0] ) );

        // Initialize USART
        usart_serial_init(usart, opt);
        /* We're not fully done yet: dis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
        usart->cr |= AVR32_USART_CR_RXDIS_MASK | AVR32_USART_CR_TXDIS_MASK;
        /* Register the USART interrupt handler to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and enable the USART interrupt. */
        INTC_register_interrupt((__int_handler)(usart0ISR), USART_IRQ, AVR32_INTC_INT1);
        /* Enable USART interrupt sources (but not Tx for now)... */
        usart->ier = AVR32_USART_IER_RXRDY_MASK;
        /* En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
        usart->cr |= AVR32_USART_CR_TXEN_MASK | AVR32_USART_CR_RXEN_MASK;

下面就是printf要用的
        // stdio setting
        stdio_base = (void *)(usart);
        ptr_put = (int (*)(void volatile*,char))&myusart_serial_putchar;
        ptr_get = (void (*)(void volatile*,char*))&myusart_serial_getchar;
        // Specify that stdin stdout should not be buffered.
        setbuf(stdin, NULL);
        setbuf(stdout, NULL);
}

网友:
重定义函数putchar()就好了,然后printf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谢,给你转个别人的链接吧
http://www.ndiy.cn/thread-17329-1-1.html
如果你测试不行,我再给你发我自 ...

我按照你提供的网址上的方法试了,不管用。还麻烦大神给我一下您的代码让小弟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提供的网址上的方法试了,不管用。还麻烦大神给我一下您的代码让小弟参考一下。。。谢谢了!!! ...

好的,晚上回家给你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晚上回家给你发

谢谢。。。

网友:
printf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
这个是以前写的,ATmega8

网友:
再上传一个

网友:
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只需几条语句就实现

static char printf_string[2048]; //可动态申请内存
void YourPrintf(const char *fmt,...)
{

    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vsprintf(printf_string,fmt,ap);
    while (*printf_string)UART_SendByte(*str++);
    va_end(ap);
}

楼主:
谢谢啊,虽然有些看不懂,我慢慢领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