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写保护了求救!

楼主(2016-04-08):
不是山寨卡,也不是垃圾卡,前年在JD买的正规32G C10。
现象就是无法格式化,文件删除了,再次插入就恢复,在手机上格式化也不行,在电脑上直接提示无法格式化。
在保是在保,但是退回又怕隐私泄漏。
网上搜了一堆方法,试过没用!现在征集其它方案!解决了再来分享!

网友:
写保护了,就是tf卡的坏扇区太多了,换一张

楼主:
另外,那个大白菜,到底哪家是李逵啊?

网友:
不是写保护了,是卡报废了.   现象就是卡不可写入

网友A:
上个十几、二十伏的电压直接搞坏,然后拿去售后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用DiskGenius 4.0.1试试

网友:
低格看看是否可以。估计坏的扇区太多了

网友:
直接做保修

网友:
我去,昨天我的卡也是那样,删了拔下重插文件还在,不过我的是扩容卡

网友B:
挂了,JD买的就直接退货吧,我上个月有一张创见的16G TF也是这样,用着好好的突然提示写保护,只能读不能写也不能格,先备份数据,然后找京东售后,人家直接给我退货退款了,用退的钱买张新卡,比之前还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了,JD买的就直接退货吧,我上个月有一张创见的16G TF也是这样,用着好好的突然提示写保护,只能读不能写 ...

我里面有拍的一些照片啊!这样退回去不太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里面有拍的一些照片啊!这样退回去不太好啊!

XX照?那你只能呵呵了,扔火里或者锤子砸碎,就当从来没有过这张卡,然后发誓以后再也不买这个牌子的东西

楼主:
不知道用单片机SPI读写能不能搞定?

网友:
记得站长和古大师都有过闪迪的TF卡写保护的故障,如果有隐私照片、文件啥的,只能认了,没有的话应该可以退货换新的。

网友:
只能退回,换新的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的。后来只买高速卡MLC的。

网友:
tf这么容易坏吗  我还没碰到过

楼主:
我周围遇到好几个了,同事的,都是京东买的正规的卡

网友:
现在的tf卡都要拼rp了,我的lexar64G今天也是写不了,还没过一年

网友:
用这货找个别的卡备份镜像写进去看看,卡要一样大小的,有一模一样的卡最好。

网友:
用低格工具

网友:
正品直接保修吧,  包换的的...  我换过 2次 ,  本地没有, 就邮寄,  就出个寄去的运费,  回程不需要付.

网友:
用USBOOT低格,我都用它修复过几张卡了

网友:
俺手头有两张坏卡 各种原因也不敢扔掉

网友:
放弃了吧,卡也不是很值钱,丢了数据就严重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说出来让大家也注意一下

网友:
认命吧,重新买一张,这张销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十几、二十伏的电压直接搞坏,然后拿去售后吧。。。。。。

这个也是说说而已吧?

网友:
啥牌子的?TRANSCAND的吗》?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直接找京东换了。

网友C:
楼上各位的软件修理方案有修好的么

网友:
我手机发的,怎么成了付费主题。。。。。

网友:
直接拿去保修换新,我之前一个sandisk的c4 tf卡就是这样,在手机上用了一年多,写不进去了,但可读,联系亚马逊,亚马逊让直接联系sandisk,然后就这样换了个新的回来。

我是自己去了广州天河的sandisk售后,他们是把卡当场弄碎销毁的,这样不会泄漏客户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各位的软件修理方案有修好的么

创见(Transcend)MicroSDHC(TF)Class10 32G 存储卡
楼上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张     同样的问题

玩树莓派   写镜像写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