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坛安装版WIN7不能装完问题

楼主(2016-04-08):
用纯净版本的WIN7的64位可完全安装,但用安装版本的WIN7为何卡在此位置?

如何破?

网友:
这是你电脑的问题,前几天同事装系统也预到过。不过当时电脑原来有系统,进到原来的系统里,运行U盘的安装就好了。
楼主试试再找个有系统的盘挂上去试试。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硬件没能识别

网友:
把USB或光盘退出,再插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硬件没能识别

rjfi提示是电脑硬件不能识别,但不知道何硬件不识别。 GHOST版本的WIN7直接搞定。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rjfi提示是电脑硬件不能识别,但不知道何硬件不识别。 GHOST版本的WIN7直接搞定。何解? ...

启动盘是按照论坛的方法制作的吗?是不是用的USB3.0的口,有些USB3.0要在安装系统后安装驱动才能用,所以可能出现硬件没识别。如果制作的启动盘不能安装系统,把U盘格式化成NTFS格式,直接把系统镜像解压后拷贝进去,也能用来安装系统。

网友:
楼主u盘安装的?! 碰到过有的笔记本usb3.0装系统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机器插拔一下U盘就可以,有些死活都不行。

网友:
我试过两种U盘,一种是量产的cdrom,一种是用微软出的工具做的启动盘,现象是一样的。硬盘拔出来挂到别的机子上装吧。

网友:
一直都是使用U盘PE启动进入后用iso虚拟光驱加载莫坛安装文件,还没遇到不成功的。

网友:
看看硬盘大小是不是大于3t,那是个大坑

网友:
在bios中把硬盘设成id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