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PM240如何实现开关矩阵

楼主(2016-04-08):
有个小东西要实现32x32的矩阵开关,可以动态地向CPLD里编程每个开关的状态,实时改变电路连接。矩阵的I/O接口使用开漏上拉模式,允许双向数据传输。

不知EPM240是否能实现这个功能?在FPGA上做很简单,但是CPLD那么受限的资源,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EPM240大概多少钱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M240大概多少钱一片

好像6元钱

网友B:
矩阵至少要32*32的寄存器位,这点EPM240就不够了,建议使用A3P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至少要32*32的寄存器位,这点EPM240就不够了,建议使用A3P060

那我还是选EP4CE6吧。资源还要多一些。

网友:
这么便宜,看来要好好学学CPLD了

网友C:
既然用FPGA做很简单,先编好代码,然后编译一下不好吗?

网友D:
双向数据传输  FPGA/CPLD最多只能做到受控双向传输,双向自由传输还是不可以的,建议还是用模拟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数据传输  FPGA/CPLD最多只能做到受控双向传输,双向自由传输还是不可以的,建议还是用模拟开关吧 ...

做到双向受控就可以了~FPGA解析我的协议(可能含有简单的并行,SPI,QSPI之类的信号),然后自动切换方向或者手动切换方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用FPGA做很简单,先编好代码,然后编译一下不好吗?

编译出来就是不行,但是看CPLD内部有交叉开关,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使用它们。
不过刚刚怎么做都得要起码1006个LE,超出太多了。还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出来就是不行,但是看CPLD内部有交叉开关,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使用它们。
不过刚刚怎么做都得要起 ...

用XO2-640或许可以做到

网友:
ep4ce6的资源做这个,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
ep4ce6的资源做这个就太浪费了,不如用A3P030,价格便宜,资源还够用,连外部FLASH都省了。

网友:
有成品的模拟开关矩阵的,只是没这么大的。最大好像有8×16吧

网友:
cpld实现没问题

网友(2016-11-23):
单片机的波表音乐合成那个贴看不到了,我想了解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