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采集220V电压 想和单片机通信用什么单相电能计量芯片好

楼主(2016-04-08):
想采集220V电压 想和单片机通信用什么单相电能计量芯片好 最好有和单片机通信的例程 单片机最好是STM32

网友:
CSE7780   CSE7790   芯海科技的

网友:
芯海的好像有好几款都可以,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也可以用ATT7039.自带有单片机,串口输出,直接用光耦隔离就好了。

网友:
直接接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想选一款有例程的芯片啊  在网上搜了 都没有 自己不想写SPI通信啊

网友A:
当然是CS5460,有例程,国产功率计都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CS5460,有例程,国产功率计都用它!

是哪个公司出的?

网友:
美国CIRRUS LOGIC公司

网友B:
要测量电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直接通过stm32的ADC来采样,硬件上通过电压互感器等,就可以做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测量电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直接通过stm32的ADC来采样,硬件上通过电压互感器等,就可以做到。 ...

那个需要求平均值把

网友C:
很多计量芯片都可以的都是UART或者SPI接口 RN8209C 我在STM32上面测试过

网友D:
同问有没有不需要校准的方案?

网友:
我们用的90E2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问有没有不需要校准的方案?

要不要校准,是看你的精度需求。 你精度要求很低,就可以不用校准,但是做电表的,肯定的校准。

网友:
我也用过一款,主要是测试交流的有效电压和电流。 工装夹具上用的。就不用校准。

网友:
我们用ATT7020,spi接口,试用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校准,是看你的精度需求。 你精度要求,就可以不用校准,但是做电表的,肯定的校准。 ...

请问下小于1%精度可以不校准达到吗?

楼主:
已经直接通过stm32的ADC来采样,硬件上通过电压互感器。

网友F(2016-07-22):
引用 网友C:
那个需要求平均值把

平均不准的要用FFT求基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平均不准的要用FFT求基波

我在107上测试过采样的交流电压变化之后,通过FFT计算出幅值,但是幅值也是变化的不知道是不是计算的不对,

网友:
只是采集电压的话,直接用单片机就能搞定的,而且还能做些谐波分析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107上测试过采样的交流电压变化之后,通过FFT计算出幅值,但是幅值也是变化的不知道是不是计算的不对 ...

1、你的采样是否跟信号同步
2、工频信号是在50hz左右变化的 没有同步的话泄漏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107上测试过采样的交流电压变化之后,通过FFT计算出幅值,但是幅值也是变化的不知道是不是计算的不对 ...

就算不同步信号 幅值基本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变的都是相位 可以看看你的采样率是否正确 要用定时器触发AD

网友G(2017-01-08):
引用 网友C:
很多计量芯片都可以的都是UART或者SPI接口 RN8209C 我在STM32上面测试过

你好。请问SN8209电压和频率采集正常。但是电流采集不对。不接负载都有300多ma电流。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SN8209电压和频率采集正常。但是电流采集不对。不接负载都有300多ma电流。可能是什么原因?

你好!这个需要校准的,有几个寄存器需要分别校准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需要校准的,有几个寄存器需要分别校准才可以

可是我做的别的板子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和我这个板子布局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