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long型变量在IAR环境中的运算问题

楼主(2016-04-08):
程序中用到的四个变量是这样定义的
long ADC_DATA;
uint8_t Result1=0x00;
uint8_t Result2=0x00;
uint8_t Result3=0x00;

有条语句   ADC_DATA = Result1*65536+Result2*256+Result3;
这样编译没问题,但是把上面的语句改成  ADC_DATA = Result1*65536+Result2*256+Result3-9900;后就编译报错了

提示
Error[e133]: The output format intel-extended cannot handle multiple address spaces. Use format variants (-y -O) to specify which
address space is wanted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请各位路过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ADC_DATA = (long)Result1*65536+(long)Result2*256+Result3

网友:
类型转换不对

网友A:
uint8_t Result[4];
ADC_DATA =*((unsigned long*)Result)-9900;

大小端自己试

楼主:
我觉得不是,因为ADC_DATA = (long)(Result1*65536+Result2*256+Result3);我这样写的时候编译能通过
ADC_DATA = (long)(Result1*65536+Result2*256+Result3)-9900;改成这样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_t Result[4];
ADC_DATA =*((unsigned long*)Result)-9900;

不行啊 ,还是和之前的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