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芯片ADS7843中断引脚不能将电平完全拉低问题

楼主(2016-04-08):
如题,芯片供电为3.3V,触摸屏无点击时,IRQ引脚为3.3V,触摸屏有点击时,IRQ引脚有下降沿,但电平维持在0.8V,松开触摸屏,电平回复到3.3V,还没找到原因,为什么IRQ引脚下降沿不能拉到一个小于0.3V的电压,另IRQ对3.3V有一100K上拉电阻,望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刚刚把芯片换成TSC2046了,低电平正常了,完全的低电平,程序,电路都保持不变
不知道是ADS7843本来就是这样的,还是是买到假的ADS7843了,换了5片ADS7843都是这样的

网友A(2016-07-03):
引用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刚刚把芯片换成TSC2046了,低电平正常了,完全的低电平,程序,电路都保持不变

我现在也遇到了你同意的问题啊,还在研究中

ads7843 买的是 7大洋一个啊,他奶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你同意的问题啊,还在研究中

ads7843 买的是 7大洋一个啊,他奶奶的 ...

放弃吧,用TSC2046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弃吧,用TSC2046得了

是有的想放弃的打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的想放弃的打算啊

如果搞定了ADS7843的这个问题,麻烦交流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搞定了ADS7843的这个问题,麻烦交流一下哈

好,敬请等待结果的到来吧

网友A(2017-05-19):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585-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貌似已经解决了这个 ADS7843 中断引脚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585-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貌似已经解决了这个 ADS7843 中断引脚的 ...

现在已经直接用TSC2046了,没用ADS784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