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S 下如何设置每次强制编译某个CPP文件?

楼主(2016-04-08):
想通过获取编译时间的方法自动设置版本号。
所有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每次编译程序,无论是否修改过某个指定的CPP文件都编译此文件。
有人知道怎么实现么?
VC++ ,VS2005
在 MDK下有个 “always build“选线很方便的实现这个功能。在 VS2005中一直没找到相关的设置。。。

网友A:
在 pre-processor 的位置使用 custom build 命令 touch 该 cpp 文件。时间戳变了以后编译器就会认为该文件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pre-processor 的位置使用 custom build 命令 touch 该 cpp 文件。时间戳变了以后编译器就会认为该文件 ...

touch?  在windows下下也有这个命令么?

楼主:
我试着 用  del 删除对应的 .obj 命令总是不行。。 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touch?  在windows下下也有这个命令么?

装个 msys ...

楼主:
哈, 是忘记写路径了, del Debug\Volcano.obj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