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那位知道图片里的射频IC是谁家的?

楼主(2016-04-09):
朋友拿了一块板子说是扭扭车上的遥控,很便宜,让我看看是谁家的方案,板子上的一颗射频芯片没查到是谁家的。商标是JC ,mark是MC1541D86398-05B,外接一颗24M晶振

网友:
什么频率的

楼主:
没有测是什么频率的朋友说是蓝牙,但我觉的不像,用的倒F天线,频率应该是2.4G的。

网友A:
是杰理的,珠海的IC公司!

网友:
我看那字符像是JL

网友:
这是杰理的蓝牙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杰理的,珠海的IC公司!

这么说真是蓝牙的啦。你对他们家的IC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真是蓝牙的啦。你对他们家的IC了解吗?

不了解,因为竞争对手的关系,以前只知道他们家做音频解码芯片的,现在产品线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联系他们的深圳分公司看看。

网友B:
楼上都是人才呀,我怎么就没找致"F"天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是人才呀,我怎么就没找致"F"天线呢?

好吧,你赢了,是微带天线,长成了“F”那个B样^_^